[电源] 12V1.5A华勤光猫配的电源维修

楼主(2023-08-09):
12V1.5A华勤光猫配的电源维修

大锤法直接开壳

做工还是不错的

初步测保险挂了,整流电阻也坏了两

手艺不精,焊盘都坏了,四个全换

上电电压不正常,再找

检查这里有烧焦痕迹

压敏电阻损坏?更换还是没用

等于基本拆了个遍

mos管没炸

最后太尴尬了,居然是光耦损坏

废板拆个光耦换上去就复活了。

网友A:
哈哈,一般这类电源维修,炸机但没烧功率管,首先考虑的就是光耦,如果是没炸机,高压电容有高压,但不工作,首先考虑电源控制芯片供电,电阻,电容,芯片损坏等

网友:
还是换新安心,维修有难度

网友:
  换 2A 及以上  ……

网友:
整流电阻是什么原理?

网友B:
看了楼主这焊工就很庆幸当初玩剪线键盘练了一手好焊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楼主这焊工就很庆幸当初玩剪线键盘练了一手好焊工了

哈哈。我除了玩剪线键盘,改铜鸡眼。还玩了苹果头接线,前些年有剪线苹果头卖,买来,再接上线。真的费眼神。还有剪线鼠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一般这类电源维修,炸机但没烧功率管,首先考虑的就是光耦,如果是没炸机,高压电容有高压,但不工作,首先 ...

有道理,维修开关电源可以按此思路

网友:
锈成这样了,这工作条件是多恶劣???

网友:
300伏高压滤波电容看着好像鼓包了

网友:
楼主是高手,好手艺。

网友:
拆整流二极管,如果确定是坏的,先剪脚再拆焊就不会搞坏焊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一般这类电源维修,炸机但没烧功率管,首先考虑的就是光耦,如果是没炸机,高压电容有高压,但不工作,首先 ...

学到了,不过用上的机会小

网友:
出邮费我送你一个全新的12V/2A的

网友:
焊贴片练就的焊工。
后备电源有几个,小功率的都吃灰中。
发现广电光猫配的12V1A带载能力太差,连4槽镍氢充电器都带不起,找了个10年前帝闻给移动代工的12V1A才能用了。老帝闻的比新的还重不少。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学习的

网友:
做工还行吧

网友:
维修得不错,如果我换了几个件不行估计直接让它吃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一般这类电源维修,炸机但没烧功率管,首先考虑的就是光耦,如果是没炸机,高压电容有高压,但不工作,首先 ...

光耦一端测量是二极管特性(发光),另外一端无穷大是正常的,如果坏了没有经验很难测量出来,代换?还有更好的办法吗?有看到说短接光耦的没敢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