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平时怎么保养烙铁头

楼主(2023-08-09):
今天飞线焊接细铜丝才发现自己用的936烙铁头都不好用了,尤其是用特尖烙铁头时,最尖的三毫米吧根本不粘锡,换上小刀头也是一样

这个是普通的尖头老铁 在加水的海绵上蹭了几下上焊锡膏 再粘锡,如果温度低烙铁头哪里粘的锡哪里就有成尖状的焊锡 上边几个图中都是烙铁头粘锡后又粘的焊锡膏 我用的是锡条平时用偏口钳剪下一些碎块用烙铁头融化了焊接,以为还有两根也没买焊锡丝,用完也直接断电也没有再上锡,估计跟这个有关吧但是烙铁头前面的一两厘米也没有生锈氧化啥的后边才又氧化的。

换上的小刀头也是一样最前边也是不粘锡或者说只能粘很少的一点锡如果在大块的锡上融化 那么锡都会跑到后边去也不知道为啥

网友A:
焊接的时候,清理烙铁头用铜丝球,就是我桌子上那个黄灿灿那个球,用完了烙铁头挂锡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的时候,清理烙铁头用铜丝球,就是我桌子上那个黄灿灿那个球,用完了烙铁头挂锡保护。 ...

知道那个跟钢丝球似的东西但是没用过,好像论坛里有人用钢丝球代替吧,因为买936焊台时,不带烙铁架就买了一个便宜的铁架子下边一边放锡块一边放吸水海绵

网友B:
一年也用不了几次,从来没考虑过保养的问题,用的时候直接用,用完一关就不管了

网友:
我用单片机控制的T12,日常温度320左右用,烙铁头经常上锡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年也用不了几次,从来没考虑过保养的问题,用的时候直接用,用完一关就不管了 ...

大佬 你这就不说实话了 平时看你发帖子玩的不少的  老铁那是说不上天天用也差不多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知道那个跟钢丝球似的东西但是没用过,好像论坛里有人用钢丝球代替吧,因为买936焊台时,不带烙铁架就买了 ...

我就是用的钢丝球,基本没怎么保养,脏了钢丝球上蹭两下,T12中刀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用的钢丝球,基本没怎么保养,脏了钢丝球上蹭两下,T12中刀头

能拍个使用中的钢丝球的照片吗 想看看什么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知道那个跟钢丝球似的东西但是没用过,好像论坛里有人用钢丝球代替吧,因为买936焊台时,不带烙铁架就买了 ...

钢丝球太硬,容易损伤烙铁头的镀层,铜丝球比较软,能刮掉多余的焊锡同时对烙铁头也不会有太大的损伤。高温海绵我以前也用,但用来用去还是铜丝球更好,缺点就是贵了点。

网友:
使用结束后上锡覆盖,久了该换就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拍个使用中的钢丝球的照片吗 想看看什么样子

我也用钢丝球,超市里一元钱一个洗碗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那个跟钢丝球似的东西但是没用过,好像论坛里有人用钢丝球代替吧,因为买936焊台时,不带烙铁架就买了 ...

用了差不多6年的T12-B,基本上都是用铜丝球来清洁的,现在的头子还是锃亮,挂锡很好

网友:
华秋的那个白嫖的买回来尖头上好像就不挂锡,当然也可能是我不会用...

网友:
收工  钢丝球 几下 上锡 断电

网友:
平时就挂锡保存呗,,,不严重的木板挖坑,放入松香加锡,200多度,在里边反复蹭;严重的要先去氧化层

网友:
从来没考虑过保养的问题

网友:
时间久了总会不好用。这是低值易耗品

网友:
从来就不保养,没啥问题

网友:
氧化了只能磨去氧化层。什么鬼烙铁咀复活药水什么膏没有一点卵用。
用1000目以上砂纸或者研磨膏加松香膏,目数越高伤害越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丝球太硬,容易损伤烙铁头的镀层,铜丝球比较软,能刮掉多余的焊锡同时对烙铁头也不会有太大的损伤。高 ...

也用“铜丝”球,实际磁铁会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