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慢拆车机,这些排线的胶布叫什么名字

楼主(2023-08-09):
车机的故障表现为偶尔花屏,坚条状花屏,或者屏闪,还关不了机。

今天把它拆了,不敢大拆,怕还不了原。
这个金色的胶布应该是有地线的功能,叫啥名字?要进一步拆机,肯定是要换。
这些粘着排线接头的胶布叫什么名字,要进一步拆机,也是要换。

从这张看,根据天线,可以分辨出收音部分,GPS部分,写着BT的是什么天线?

这个小板,可以分辨出红黑绞线是话筒MIC线,按键控制线,下面是SD卡线。

不能拆开排线,就不能进一步拆开。

楼主:
这所有的排线都粘得这么紧,从我浅薄的知识来分析的话,是不是供电部分虚焊了,或者震动会影响它。

楼主:
还占一楼吧,字数。少于30个字还不让发,我就写30个字。
还占一楼吧,字数。少于30个字还不让发,我就写30个字。

网友:
黑色的是醋酸布胶带

网友:
白色的是导电布胶带

网友:
BT可能是蓝牙天线。
初中数学?

网友:
BT是Bluetooth  蓝牙天线

网友:
折腾了下屏幕排线,不行就扔了,不值得修,没维修价值。

网友:
只是固定用的,防止松动

网友:
好像就是加固用的。没什么特别吧。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学习的

网友:
感觉是防松脱及异响吧。

网友:
4 ,5楼说的对。

网友:
来学习的,还真不知道,了解了,谢谢

网友:
醋酸布基胶带

网友:
第一次拆都这样,各种不敢动,实际上这个胶带有没有影响不大的,如果是当地线,肯定不会用胶带。屏幕花屏先查排线,排线没事的话就难排查了,因为不是一直坏的故障都难查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撕掉,能恢复就恢复不能恢复就不要了

网友:
这种不要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