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大佬发分享一下镁光B0KB转L06B的2258xt工具感谢

楼主(2023-08-09):
本人手里有几个acer的oem固态,256GB,2258XT,颗粒大S片,2258XT开卡工具识别为384G的TLC颗粒,因为使用时间较长,开卡成功后大量读写就会出现掉盘,因为网上搜到的信息较少,不知道如何将B0KB转成L06B开卡,容量虽然容量少了,想着可以提高稳定性吧,确实不知道该如何,是找固件还是短接那些接口?

求知道的大佬指导一下吧,先行谢过了

网友:
我见过 BOKB转L06B的 还没见过L06B转BOKB

网友:
跑rdt,降容试试

网友:
INTEL可以直接转,镁光没有看到B0KB转L06B的软件。

网友:
这种只能直接开成slc了

网友A:
跑RDT,设严一点,是可以把新增和不稳定块屏蔽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跑RDT,设严一点,是可以把新增和不稳定块屏蔽掉的

楼主想要永久的稳定不是暂时的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要永久的稳定不是暂时的稳定

B0KB开成L06B并不是解决稳定性的终极解决办法,还要看颗粒体质。体质差的话,开成MLC也不一定长久稳定,相比之下,跑rdt屏蔽新增及高ecc的不稳定块更行之有效。

网友C:
颗粒体质都这逼样了还要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颗粒体质都这逼样了还要继续用?

盘倒是很多  这样感觉扔了也可惜  想废物利用一下

网友D:
美光的闪存是不能转的。还是范大师的建议有效,跑严格RDT,再用RDT结果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美光的闪存是不能转的。还是范大师的建议有效,跑严格RDT,再用RDT结果开卡 ...

感谢了  看来只能当垃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