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生存还是毁灭,一根3B铅笔头说了算…aigo爱国者WQ201无线键盘修复+鼠标拆机

楼主(2023-08-10):
用了5年多的爱国者键鼠套装,最近键盘有些键失灵了,不能触发,拆开看看能不能修一下

型号是WQ201,序列号直接空白......

一节AAA电池供电,电池仓设计得非常拉胯,盖子和电池之间间隙太大,一震动电池就掉下来,然后键盘就没响应,没办法自己在里面垫了一条泡沫才算解决了这个问题

就是图里的这些键不能触发

直接拆开,拆装键盘还是得用电动螺丝刀,手动拧一大堆螺丝实在太累了

薄膜的触点是用一根硅胶条压在主板上的

主板正面,牛屎、晶振和LED指示灯,天线是印刷在PCBA上的

主板背面没有东西

薄膜触点氧化得比较厉害

橡皮蹭一遍,去除氧化层

用记号笔把所有失效的键位做标记,然后用万用表跑线路

线路也有不少氧化的现象

所有失效的键位都在同一条线路上,线路跑完一遍之后,没发现断线的情况,从逻辑上判断,应该还是在薄膜触点和主板之间有接触不良的情况

祭出N年前用过的一个3B铅笔头,这是当年手工制图的时候留下来的,现在平面制图都是用CAD或者CorlDraw之类的软件了,再也不用弯腰低头趴在图板上描描画画了

所有失效的键位都对应箭头所指的这根薄膜触点,用3B铅笔仔细涂抹触点,保证触点和主板导通良好即可

键盘装回去,测试完全正常,一把键盘生存还是毁灭,居然是一根3B铅笔头说了算

下面拆解套装里的鼠标

号称DPI有1200,实际使用也就那样吧,比较飘,就是个能用的水平,标签左边深色的部分是电池漏液导致的,序列号依旧空白

单节AA供电

垫脚下面有两颗螺丝,拆下来就能打开鼠标

不出所料的简陋

主板顶视图

滚轮是机械编码器,也不认得这微动是啥牌子的?用了5年多倒也没坏

不认得的光学引擎,这鼠标非常挑鼠标垫,很难伺候

无线收发小板,主控是MA37PGE

主板背面没啥东西

反正都拆开了,给每个微动都灌一口WD40猪大油,未雨绸缪,防止微动失效

键盘修好了,又可以继续噼里啪啦的写西行日志了,每天打了几个妖怪,怎么打的,打成什么样,都要写下来

EOF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品牌质量一般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品牌质量一般般

当时备用机缺套无线键鼠,20多块钱一套买的,一直凑合着用,再买的话不会优先考虑这个牌子。

网友:
某宝有一款导电银添笔,很好用,专治薄膜键盘~手柄触断问题,

网友:
就这桌面收拾的,一看就是个爱干净的主。

网友B:
受潮氧化了。这个薄膜不防水。
电池漏液是鼠标杀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受潮氧化了。这个薄膜不防水。
电池漏液是鼠标杀手

这种薄膜键盘触点那里时间久了经常会这样,很容易接触不良,再一个就是断线,修起来更麻烦。

网友C:
薄膜线路貌似镀银吧,酒精还原氧化银可否:CH3CH2OH +Ag2O = CH3CHO + 2Ag + H2O

楼主:
引用 网友C:
薄膜线路貌似镀银吧,酒精还原氧化银可否:CH3CH2OH +Ag2O = CH3CHO + 2Ag + H2O

擦完了会不会断线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擦完了会不会断线了

镀银漆怎么样,之前购于立创商城还没用过

网友:
真的用酒精可以还原氧化银吗?

网友:
电动螺丝刀好哇撒哦,这年头2B都干不过3B了,这世道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擦完了会不会断线了

不擦,升温加快化学反应速度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镀银漆怎么样,之前购于立创商城还没用过

这个修复断线很好用,以前叫导电银漆,高大上的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擦,升温加快化学反应速度可否

加热的话酒精都挥发了,总不能把薄膜丢到酒精里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修复断线很好用,以前叫导电银漆,高大上的东西啊

包装袋上明明标注着导电银漆,我竟给改名了

网友:
啊,原来一直都在,晚睡早起?还是压根就没睡?注意身体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热的话酒精都挥发了,总不能把薄膜丢到酒精里煮吧

煮酒论英雄,必须的

网友:
俺一般用银浆,99块钱一小瓶的那种

网友:
厉害了,这样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