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0和3281插在USB3.0接口可以秒读,但是插USB2.0接口读取慢

楼主(2023-08-10):
大佬们,我手头有10个U盘。其中慧荣3280和3281主控的有4个U盘,这4个328X的U盘插3.0接口都是可以秒读,插上叮当一声,瞬间就在【此电脑】里显示出来了。但是插在2.0接口,叮当一声后需要好几秒后才能在【此电脑】显示出来,并且邪门的是电脑刚打开机的时候,趁着这时候插上这四个328X的盘都能在2.0接口下秒读,但奇怪的是电脑开机运行上一会儿,嘿,再试插2.0接口就要延迟3---10秒才在【此电脑】里蹦出来。我其余的6个各种主控的U盘都没事,一切正常,无论何时插2.0和3.0皆是秒读,毫无延迟。上述问题只出现在这4个328X的身上。感觉好邪门啊,哪位大佬可以给小弟解惑。

网友A:
328X盘在USB3.0下一直存在识别慢
问题,还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
LZ这个是在USB2.0下也异常。

刚开机,是指在BIOS/UEFI环境下,
还是指刚进windows桌面?

网友B:
可能和2.0的供电弱有关!你可以加个外接电源试试。(带外接供电的USB集线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8X盘在USB3.0下一直存在识别慢
问题,还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
LZ这个是在USB2.0下也异常。

您好,就是正常开机的意思,刚开机进桌面后,这时候4个328X的盘插2.0接口全是秒读,可利索了。然后过1分钟后,过了这个开机热乎劲儿后,再插就会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和2.0的供电弱有关!你可以加个外接电源试试。(带外接供电的USB集线器) ...

不是的,和供电无关。我试了我的2258H、PS3111、2246XT等主控,这些U盘耗电量都要比328X的高,插2.0和3.0都是秒读秒显示,都没任何问题。  上述问题是我的328X主控的盘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8X盘在USB3.0下一直存在识别慢
问题,还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
LZ这个是在USB2.0下也异常。

我觉得无论是3.0口识别慢还是2.0插口识别慢。原理应该是一样的,如果真有解决方法,肯定都能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无论是3.0口识别慢还是2.0插口识别慢。原理应该是一样的,如果真有解决方法,肯定都能解决。 ...

在(昂贵的硬件USB协议分析仪)帮助下,能查到哪一步出现问题、以及精确耗时(秒、微秒、毫秒级别),

但还是没好办法解决,固件问题。

网友:
固件兼容性问题,好像暂时没什么办法。换U盘或者换电脑主板二选一。

网友:
可以识别出来就好!

网友:
328x的兼容性在我印象中一直不咋地

网友(2023-10-19):
固件兼容性问题,好像暂时没什么办法。换U盘或者换电脑主板二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