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拆个闪迪2T盘里边16个15139 MLC颗粒

楼主(2023-08-10):
这位一年前买的闪迪盘,,原来健康度97%。突然就不认盘了。跑到电脑城折腾一圈也没弄好,给他换上一个80元收的七彩虹720g好盘他满意而归,打开一看,16个颗粒倒是挺整齐如新。上风枪五分钟拆个精光,上58xt开成slc续命倒是也还不错,,看来以后这种大盘有的收了,,这上面一堆小坦电容拆下来也不知道哪个地方用的上,下午顺便发一个2258XT加闪迪15nm19nm mlc的pslc开卡固件,话说拆下这16个颗粒一个一个上测试架按照原始坏块大小排队,有一个颗粒特别邪门,换了四五个测试架连接线认都不认,焊到一个主控板上却又完美开卡

网友A:
拆了改U盘吗?

网友:
大船清零货,拼手气的。健康度基本都是假的

网友:
改U盘还是不错的

网友:
做工不错,但是寿命堪忧~

网友:
感谢某海鲜市场经常看见这种盘

网友B:
家里用的也是这个2t盘,怕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用的也是这个2t盘,怕怕的

这有啥怕的,大不了拆颗粒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有啥怕的,大不了拆颗粒

怕突然坏了丢数据呗,想不明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怕突然坏了丢数据呗,想不明白吗?

重要的那他肯定会做备份的

网友D:
这个盘我也买了4个,写入量20多t的   200多t的 当然价格也不一样,  然后放了两个电脑上自己用,用了几个月 我感觉电脑有点卡,一测速度, 我发现掉速了。速度偶尔几十m每秒了。不过数据没丢。没搞懂什么原因,其实那个价格买来拆颗粒挺不错,至少他是好盘现在,比买那种艹废盘拆颗粒的强,自己买来直接用不推荐。

网友:
15139个人感觉速度不错,值得diy。用2246更好,能充分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盘我也买了4个,写入量20多t的   200多t的 当然价格也不一样,  然后放了两个电脑上自己用,用了几个月 ...

好象他这个盘设计的冷数据保存期就是3个月,速度慢那应该是已经启动软糾错了,用它来当仓库盘那肯定是不适合,要是主控是2246en那这个盘就吃香了,,可以直接开成slc当仓库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改U盘吗?

58xt优盘太贵了,不如上msata划算,加上一个硬盘盒也大不了多少。

网友E:
类似的大船货还很多,希捷、三星、intel等等,有值得推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类似的大船货还很多,希捷、三星、intel等等,有值得推荐的吗?

不能开卡就没啥意思了,服务器盘设计数据保存期只有三个月那肯定不能当仓库盘。反正我是没买过,只捡一些坏的拆颗粒,

网友:
电脑城有这种服务吗,slc能开这么大容量吗

网友F:
这种能清零吧,估计已经用了太久。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能清零吧,估计已经用了太久。

现在的商家都不清零,那样看着太假了。应该是直接改健康度了

网友:
看上去做工是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