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棘轮夹头正确夹紧方式,原来自己一直错误使用

楼主(2023-08-10):
偶然看到的,原来自己一直错误使用

楼主:
更换夹头,夹头底部是反转螺丝,需要用起子正转松开,难的是取夹头,如果有大扭矩起子,可以用反时针旋转轻松取下,没得大扭力起子,只能用大号六角扳手加紧了用锤子敲松了扭开,第三个方法是夹着六角扳手反时针旋转击打地面,地面会使得六角扳手顺时针扭开夹头。我的5298 裸机173买的,感觉夹头塑料外壳难看还不同心,夹钻头倒是同心,但钻细的钻头感觉有颤动,应该是夹头塑料壳不同心导致,有没有换威达夹头后感觉值的

网友:
以前买得伟701时,忘记从哪里看到说701的棘轮夹头不能用正反转来松紧,否则容易坏。所以我一直都是手动松紧。

网友:
道理是对的,但是用的时候可等不了,手上大有快换罗姆夹头确实像这样用电钻自己转的话容易出问题,就是卡住有奇怪的噪音,而且手感也不对了,使劲拧几下又会恢复

网友:
感谢lz
学到了,这两天正折腾电钻呢,已经拆下了老版本翠峰的电钻夹头
每天拆开齿轮箱看看,能修或者换都行,这样它就能修好了
不行的话,至少夹头还可以换到其他电钻上

网友:
抚摸可以这么玩,实际使用都是用电钻拧紧的

网友:
我实际使用5298是先电钻拧,然后再手拧下,听到卡塔卡塔就表示紧了,这种棘轮夹头比较方便的,

网友:
94年开始用充电钻,孤陋寡闻了!用电钻上紧夹头会损坏棘轮?
那个年代都是上千的钻,也没人计较过啊!这么脆弱的吗?

网友:
我一直都是错误的方法 但感觉也没什么

网友:
是的,这玩意就小扭力,上上螺丝好用,扳手和冲击起子就不行,我坏了两个才知道

网友(2023-09-21):
这东西还挺娇贵的吗

网友:
用手拧和电动这有啥区别?没想通

网友(2023-11-01):
用手拧和电动这有啥区别?这么脆弱的吗?

网友:
昨天刚收到棘轮夹头的KEPU冲击锂电钻,琢磨了好久,发现这棘轮夹头先电钻拧,然后再手拧下,听到卡塔卡塔就表示紧了

网友:
我一直都是错误的方法 ,也从未损坏过。

网友:
你这样用十多年了,没见坏过

网友(2024-02-27):
用手拧和电动这有啥区别?

网友:
一般都是用电钻来拧紧或松开批头的,最后用手再手拧下,听到卡塔卡塔就锁紧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