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把两股2.5的线并用了

楼主(2023-08-10):
仓库本来有两台空调,现在跟工人又安装了一台,原仓库的主人用的是2.5的线,我从家里拿了一根4.0的线。换上的时候发现这线短了四五米,实在懒得搞了。
仓库比较偏僻,去买线要花不少时间,而且当时的情况是先要经过一片树林,一片菜地和一排瓦房的房顶,用老线拉新线,结果卡在树枝上搞了半天,太阳又晒得要命,浑身衣服都湿透了,于是想了一个笨办法,用原来的2.5线两股并用接上了,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之类的?

网友:
没问题,接头压好就行

网友:
平方没问题,线径的话就不行了。

网友:
没啥大的问题 线的长度要一样哦  不然两根线电阻不一样 可能会有一根线过流  接线端子要压好

网友:
3 4楼一起看

网友:
这是得多长的线,这么长的线接头得保护好

网友:
没问题,只要线是真的

网友:
应该没问题把

网友:
只要线是真的没问题

网友A:
多大的空调,我3匹空调一直都是用的2.5线,5匹也是用的2.5线三相,当然都拆除了电加热。

网友:
经验值+1
用6类网线接过灯泡临时用。

网友B:
不如两线分别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空调,我3匹空调一直都是用的2.5线,5匹也是用的2.5线三相,当然都拆除了电加热。 ...

还有两台冰柜和一台电磁炉电脑等等,生产和生活不可能只有这么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两线分别带

是啊,有这打算,不过三台空调怎么分?

网友:
原理上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你这不行,两个2.5太大了

网友:
网线4根并两根 当12v电源线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