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更换夹头程序,大力出奇迹!

楼主(2023-08-10):
夹头锁紧螺丝是反丝,需要正转松开,夹头是正丝,反转松开,把被拆电钻设在慢速档增加阻力,剩下就是大力出奇迹,放心干

更换夹头,夹头底部是反转螺丝,需要用起子正转松开,难的是取夹头,如果有大扭矩起子,可以用反时针旋转轻松取下,没得大扭力起子,只能用大号六角扳手加紧了用锤子敲松了扭开,第三个方法是夹着六角扳手反时针旋转击打地面,地面会使得六角扳手顺时针扭开夹头。我的5298 裸机173买的,感觉夹头塑料外壳难看还不同心,夹钻头倒是同心,但钻细的钻头感觉有颤动,应该是夹头塑料壳不同心导致,有没有换威达夹头后感觉值的

网友:
巭孬嫑夯昆

网友:
砸完壳子有没有变形

网友:
大力出奇迹,也可能变废品

网友A:
大哥。。。谁告诉你这么拆夹头的。夹六角扳手,按电钻开关六角扳手往地上打,这种方法只能对付夹头装的不紧的情况下才行,否则会损坏齿轮箱,你这锤子敲打你这电钻不想要了吗。。。  厂家官方售后拆法,是齿轮箱完全拆解后专用夹具固定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谁告诉你这么拆夹头的。夹六角扳手,按电钻开关六角扳手往地上打,这种方法只能对付夹头装的不紧 ...

放心,一点都没坏,让各位大哥操心了,工具做工怎么说都还是比玩具好,也许玩具就坏了

网友:
大有这个夹头又长又不好看,厂家也不改改

楼主:
夹头换三欧还是威达?

网友:
挂低速挡,调大扭矩,长柄内六角夹紧,反转死磕就下来了

网友B:
这个价格越来越便宜了,不过我不理解,手电钻要这么高的精度做啥,总不能把台钻的活给干了,手电钻夹头只要能夹紧麻花钻就不用换。

网友C:
我从库房摸出一个翠峰老手电钻,还有电锤功能,老了,磨损严重,估计轴承不行了,准备拆开收拾一下
结果夹头死活拆不下来,已经喷了wd40,好几天了,还没弄呢

网友D:
我的得伟里面没有反丝螺丝,用大内六角夹住再上大锤,纹丝不动。不过夹头没伤,我就好奇怎么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得伟里面没有反丝螺丝,用大内六角夹住再上大锤,纹丝不动。不过夹头没伤,我就好奇怎么拆 ...

德伟和米沃奇是出了名的难拆,这个必须要上专用夹具,固定住主轴。,然后 夹头夹一个 六角棒或者别的东西。,用电动扳手去打。或者用一米长的加长杆去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得伟里面没有反丝螺丝,用大内六角夹住再上大锤,纹丝不动。不过夹头没伤,我就好奇怎么拆 ...

你这种搞法把齿轮箱打烂也拆不下来。

网友:
大力出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格越来越便宜了,不过我不理解,手电钻要这么高的精度做啥,总不能把台钻的活给干了,手电钻夹头只要 ...

钻细钻头越同心越好用

网友:
很多时候大力毁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从库房摸出一个翠峰老手电钻,还有电锤功能,老了,磨损严重,估计轴承不行了,准备拆开收拾一下
结果夹 ...

拆之前可以加热一下,用热风机吹

网友:
没有啥必要,毕竟手电钻就是干粗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