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米家塔扇开机嘀嘀嘀7声自动关机维修

楼主(2023-08-10):
我的客厅风挺大的 挺通风的 客厅虽然装了空调 但自然风吹着更舒服 更节能 更省钱  所以想再买个落地扇 奈何电视柜与墙壁拐角处的设计好的放落地音响的只有40cm宽的空间里暂时空着放不了太大的风扇 放个塔扇最合适了  小米塔扇官网要两三百   咸鱼逛了一下普遍一百多  有个同城的只卖60 原因是 开机后运行几秒钟自动关机 我想可以赌一把 修一下试试看 就拍了

开车去自提  每次咸鱼买东西自提 貌似是卖家保护意识很强 不是让去家里取就是在他们的地点取
买回来开机确实是开机后 风扇转5秒左右 然后7个指示灯与蜂鸣器同时闪与响7次 然后关机
那就开拆吧

底部为电源板与无刷电机控制板 完全是拼起来的 开关电源才一二十瓦
检查一二十分钟没发现异常
那就开拆按键板

果然 应该是香水类液体 把按键板腐蚀严重

测量几个电阻腐蚀坏了 那就换 晶体管好在都没坏

然后开机后 涛声依旧 还是嘀嘀嘀关机 测量各路电压都正常 连通讯线路RX TX电压都正常

自己的思路是这样的  按键板发送指令给无刷板 无刷板反馈电机负载信息给按键板 主要还不知道报错是报那里的错  底部摇头电机在报错前也测试能工作  那就把TX RX一根一根的拔掉看现象会怎样

  把RX线挑起 按键板能工作 但指令发送不到无刷板 电机直接连转都不转 然后通常几秒后嘀嘀嘀

  把RX接回  TX拔掉 按键板能控制电机转动 同样几秒后嘀嘀嘀 也就是TX返回线路如果不同 将导致报错嘀嘀嘀  那就测量TX线材都是通的 继续沿着线路主要查更换电阻后的铜箔部分 果然100R限流电阻的TX线路铜箔被腐蚀段了  加锡焊接 开机运行正常   走了狗屎运
  另外提前要把后防尘盖微动开关按压下 才可以运行

楼主:
最大功率才15W  比起40W的标准落地扇 风力还是差点意思 不过风比较柔 燥音小 也不占地方 支持米家  还是挺好用的

楼主:
最后不忘把风扇全身洗白白一下  这价格 他也不亏 我也不亏 算是高价的了

网友A:
捡了个大便宜,电路板腐蚀的面目全非,上面的电阻阻值能看得清吗?这种塔扇的优点是噪音低,风力柔和,但是大热天的话,要想劲爽的风就只能是那种转页扇才能有那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捡了个大便宜,电路板腐蚀的面目全非,上面的电阻阻值能看得清吗?这种塔扇的优点是噪音低,风力柔和,但是 ...

是的 应用场景不同 这个风比较柔和 我客厅里风挺大的 吹着好爽  但是风总会有间歇听的时候 那时候没个风扇就很不爽  这个噪音小 功耗低 确实是个合适的选择    走了狗屎运 修好了                要是完全为了散热 那还得转页的风力强劲

网友:
塔扇就是不太好清洗,不过楼主能修好也不错

网友:
这种风扇风力小。修好就好

网友B:
米家的风扇功率也不大,胜在噪音小,夜间使用非常不错。

缺点就是扇叶爱卡灰,一个夏天得洗好几回,这种7叶扇,切线上有灰立马风力就小了,效率大幅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米家的风扇功率也不大,胜在噪音小,夜间使用非常不错。

缺点就是扇叶爱卡灰,一个夏天得洗好几回,这种7 ...

用水管冲  很快能把灰尘吸掉 好在拆卸方便 风筒螺丝拧松 直接一推一拉再一拉就出来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回直接上TB买PCBA回来换。。

网友:
感觉还是普通的转页扇耐用多了。

网友:
跟那种圆通的空调一样,用着怪怪的。

网友:
恭喜修好塔扇,捡了个便宜。

网友:
直流风扇就是安静

网友:
修复了就赚大了,你是怎么确定阻值的,贴片电阻一旦分不清阻值是很麻烦的事。
塔扇的有点就是占地小,除了这个优点几乎没有优点了,比如效率低,扇叶不好清洗等等。

网友:
动手能力好强,我这边大城市,咸鱼基本找不到这种东西,很多都是让路边维修店抢了。

网友:
手艺匹配运气。

网友:
最不喜欢修这种电路板被腐蚀的电器了,一不小心就翻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