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耳放导致耳机声音变轻

楼主(2023-08-10):
我的莱曼耳放,平时一直通电,给电池充电,要听歌时候,断开外接电源。
纯电池供电。
听着声音很好,丝丝入扣。
但是连续两次把我的RIO和DT235耳机弄得声音变轻,弄不懂什么原因。
今天测了静态电压,也不大。正负电源也仅相差0.15V
今天测了供电电压
仅相差0.15v,正常的。
输出的偏置电压10毫伏以内,还是正常的。
但是长时间连接耳机,
还是会导致耳机声音变轻,
声音变轻,
但是RIO耳机,放置了2个月,居然声音基本恢复了。

实在想不通,这是什么道理。

要么是,充电电路工作时候,充满电,会导致正负电源电池,某一路电压为零,导致正负电压严重不平衡,
对耳机的直流电,大到10v以上,耳机被冲击,声音变轻?
这是电池充电电路。

补充内容 (2023-8-22 17:26):
下一步打算加一个耳机切换开关,不听时候切断耳机通路。因为考虑耳放要煲机,所以电路板平时都是一直通电的。

补充内容 (2023-8-29 11:07):
今天拆开耳机单元,发现线圈已经断裂。

网友:
如果怀疑耳机长期通电被磁化那就用电源开关控制在不工作时断开放大器的电源。

网友:
好高端的样子,好东西。

网友A:
耳机插到别的设备上听怎么样?

网友:
交流电也可以的

网友:
可能耳放开关机时有中压偏移,有直流成分输出,把耳机振膜推向内外某极限,导致振膜无法复位,声音就会变轻,低频削弱。

这样的话,解决的办法,就是在输出端加喇叭保护电路,开机延迟接入,关机提前断开耳机。

网友:
没这样使用过,不懂其原因

网友B:
铜箔不便宜,贴这么多。。。

原厂我就见过信号源高阻的音源芯片贴,而且接地。
工频或者开关变压器贴,接地。

这种至少接入电路了。有的悬空的我实在没法理解

网友C:
莱曼还是变压器吧
电池有点儿鸡肋
1并的电池瞬态真心不行

网友:
不太懂,为什么要用18650来组电池呢?

网友:
怀疑有直流又没频谱仪,输出加个隔直流电容完事,另外交流未必差,直流未必能改变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箔不便宜,贴这么多。。。

原厂我就见过信号源高阻的音源芯片贴,而且接地。

悬空的,也有,先锋高端机,芯片,甚至电容都用铜箔包起来,也不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莱曼还是变压器吧
电池有点儿鸡肋
1并的电池瞬态真心不行

实际上我倒是觉得这个电池瞬态很好,因为这个电池是动力电池,电流比变压器大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我倒是觉得这个电池瞬态很好,因为这个电池是动力电池,电流比变压器大多了。 ...

可能吧
玄学的东西不必太认真
玩儿的舒服就好

网友:
里面真豪华

网友:
有可能是你充进的电正好赶上是水利发电厂的

网友:
用耳机没有必要使用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耳机插到别的设备上听怎么样?

没有畸变不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