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玩具控制器与pwm太阳能充电控制器

楼主(2023-08-10):
拆好几个旧的才两个可用!  原厂家官网已无从考究

坏都是接太阳能进线位置拆好几个才两个可用

玩具控制器电流根本就是渣渣

换上旧的……pwm控电流直接拉满

两块旧板并联

换上新的玩具控制器!

玩具控制器就是电子垃圾

网友:
最后的图片这个还可吧!

网友:
都知道是玩具了就用到玩具场景呗...

网友A:
要是真的搞光伏,还是得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真的搞光伏,还是得买新的

有现成多晶板,废品再利用!

网友:
简单点的能钳位输入电压的也行了,我就自己打CN3795的板子。应付路灯这些可以

网友:
都说pwm太阳能控制器不行,看来楼主这个pwm 的比假的mppt的都好啊!

网友:
PMW虽然效率低,但很皮实,故障率低

网友:
这个好复杂,这么多密密麻麻的元器件。

网友:
怎么区分两者的差别?如果没有标示PWM或MPPT怎么能分出来是哪一种?

网友:
挺好的,一般原理都一样!就单片机不一样!这个给电瓶充电对硫化的电池恢复挺有效果的!

网友:
玩具控制器是老玩家的?

网友:
好多的贴片。

网友:
网上看了下新的有200多元,数控调参值钱。根据自己电池组,光伏板压差,找升压或降压,可调启动电压驱动板,调到接近光伏板电压,也可以最大功率跟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