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服务器电源怎么启动

楼主(2023-08-10):
有个服务器电源,12V 40A的。要是能启动起来当个12V电源也不错啊,好几个针脚,怎么让它启动起来?有启动引脚接地吗,好几个引脚咋判断哪个是启动引脚呢

网友:
新的不便宜,那个服务器风扇好评,继续拆,看肉多不多

网友:
+5VSB,,+12,-12V。。共三种输出,,应是从+5VSB这个引脚出发

大片的应是+12和地线输出

网友:
找找其他的,引脚一样,启动方法一样

网友:
找个1K电阻 试试短接 那几个金手指,最好万用表先测量一下

网友:
这个很好找,大接触片应该就是12V大电流输出端。其他几个小脚,用万用表检测出5V电压端,直接短接应该就能启动了

网友:
+5vsb对地应该是启动

楼主:
表量了下,好几个引脚是5.3V,哪个是启动呢

网友:
这个针脚的电源  可以参照hp的700w电源启动方式,1-10k电阻短接5v sb针脚和地   基本就启动了。

网友A:
那就拿来10K的电阻,把这几个5.3V的手指,一一接地。肯定有一个是可以启动的。。没有10K的。4.7K也可以。1K也能用。就是如果接到了5V输出的脚。那电流有点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表量了下,好几个引脚是5.3V,哪个是启动呢

记好都哪个是你说的 5.3V,断电,等没输出了,再测这几个5.3V 是不是一个地方出来的(并联)。找到只一个单的,就可能是它了,接个电阻啥的短接到地(12V的地)试试。

还有可能是 那个5.3V附近的二极管,看看它连了哪个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好都哪个是你说的 5.3V,断电,等没输出了,再测这几个5.3V 是不是一个地方出来的(并联)。找到只一个 ...

几个5.3v都是独立的,不是并联

网友:
用个小阻值的电阻,即当负载又当断接线。一头接地,另一头依次接触小引脚试试。

网友:
直接找个同类型服务器的针脚定义看看

网友:
我有个华为的服务器电源也不会启动,有时间试试坛友们介绍的方法。

网友:
简单跑下线路就知道哪个是控制PS-ON了。

网友:
服务器电源没玩过,标记一下回来看大神评论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拿来10K的电阻,把这几个5.3V的手指,一一接地。肯定有一个是可以启动的。。没有10K的。4.7K也可以。1K ...

这个方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