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是不是冤种了?拆个新到手的徽农12v汽车电瓶充电器

楼主(2023-08-10):
新买的59块,12V标准版,到手就开拆,外壳和屏幕质量不错,估计70%的成本都在这个上面,主板感觉好简陋,输入电源线边上那个黑方块8th13是二极管吗?这里应该本来是滤波电感吧,被偷工了?然后也没看见保险丝什么的(ps后续:原来这个就是保险丝啊,见笑了),感觉59块买的有点亏啊。最后一张是卖家评论里89块12/24V高级版本的拆机图,之前看这图买的,结果到手好缩水,这波是不是冤种了?各位老铁你们说呢?

网友A:
那个方块是保险管,最后面那改图就齐全又不减料

网友B:
黑方块8th13就是保险丝嘛,上面标有规格3.13A250V。。。。

网友:
做工还凑合把,和电动自行车充电器差不多

网友:
跟电动车用的差不多

网友:
外形很酷,
估计米贵系列~~

网友C:
看着很酷啊,要不和老板磨磨嘴皮看看能不能退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方块8th13就是保险丝嘛,上面标有规格3.13A250V。。。。

好的感谢解惑,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很酷啊,要不和老板磨磨嘴皮看看能不能退掉?

哈哈,退倒是很方便七天无理由,就是我这小白不懂啊,这东西行不行?能不能用得住?

网友D:
我也从拼多多上买过一个,用都没用过,充不上电 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方块是保险管,最后面那改图就齐全又不减料

是的,贵3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从拼多多上买过一个,用都没用过,充不上电 的感觉

也是这款?

网友E:
还可以,用料基本有的都有了,而且不是拆机的二手电源翻新外壳的,可以用就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可以,用料基本有的都有了,而且不是拆机的二手电源翻新外壳的,可以用就这样吧 ...

好的,谢谢老哥

网友:
卖的是外观凑合用吧

网友:
凑合用一用

网友:
不太方便,还得拉线充。

网友:
EMI滤波电路省略了

网友:
以前有坛友拆过这种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204666-1-1.html
科技以换壳为本?

网友:
用得上就没什么亏不亏的 我以前是十几块买了个可调降压模块 电流可调 有恒流的 给12v电瓶充过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