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AU6989主控损坏系统注册表 造成USB设备失效

楼主(2023-08-10):
本人有一个6989测试架,最近拿出来测7s2f,第一次插入电脑一切正常,但是重新插拔后不识别,电脑重启之后全部usb设备失效,显示(由于其配置信息(注册表中的)不完整或已损坏,Windows 无法启动这个硬件设备。 (代码 19))
从网上搜索到解决方法,删除相应注册表目录下的一个键值即可解决

以前使用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别的主控(3281,903)也都没有问题,试过多台电脑,故障相同

网友:
遇到过类似情况,进入系统后鼠标、键盘失效,重装系统解决。

网友:
十几年前站内就经常讨论的问题了,最简单的可以用“护U使者”修复,或者用安国量产工具目录下自带卸载工具。

网友A:
一看你就是安装了工厂驱动,有些量产工具的有选项,安装工厂驱动啥的/或者是退出自动删除工厂驱动,也不排除是你手动安装的,删除掉这个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你就是安装了工厂驱动,有些量产工具的有选项,安装工厂驱动啥的/或者是退出自动删除工厂驱动,也不排 ...

感谢
不过我印象里没有安装工厂驱动,稍后去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几年前就站内就经常讨论的问题了,最简单的可以用“护U使者”修复,或者用安国量产工具目录下自带卸载工 ...

感谢
我试一下

网友C:
害得我上次直接重装系统了

网友:
卸载 安国的驱动就好了

网友:
安国主控量产会修改注册表,只有进注册表删除相关项

网友:
重新装下usb驱动就好了,或者用那个安国炸驱动的修复工具修复一下即可

网友:
卸载 安国的驱动就好

网友:
安国的驱动结合64位win导致的问题
建议:
1、使用xp
2、使用32位win7
3、继续使用原系统,量产完成后使用安国修复工具修复
软件我找一下,应该就在盘里

网友:
安国的USB驱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害得我上次直接重装系统了

一样,一样的经历,帮同事修复一个安国主控的优盘,然后就USB2.0接口不识别优盘,USB3.0正常,最后重装系统解决了,今天才看到这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