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磁控管散热不良怎么搞

楼主(2023-08-10):
磁控管散热片用手拔,明显松动。高火加热五六分钟就会热保护,网上看了磁控管拆解,散热片都差不多是破坏性的拆解。
感谢各位热心坛友,改了一下风道,问题解决了,剪了块纸壳,装在风扇和磁控管之间,让通过磁控管的风量更大,试机十分钟没有出现热保护。

网友A:
试试在缝中用线缠:铝的就用铝线,铜的就用铜线

网友B:
过热还有可能是磁铁失磁了,买一个拆机包好的几十块钱换掉完事。

网友C:
如果散热风扇正常的话,试试鳍片连接处打一点导热硅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过热还有可能是磁铁失磁了,买一个拆机包好的几十块钱换掉完事。

感觉这个可能性很大

网友E:
哈哈,磁控管,淘宝搜了一圈居然没新的卖,都是拆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磁控管,淘宝搜了一圈居然没新的卖,都是拆机件。

拆机件应该性价比更高了!磁控管的寿命很长,这一点无需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在缝中用线缠:铝的就用铝线,铜的就用铜线

本来打算用2.5平方铜线用钳子扭着箍紧,失败了,会跑偏。怕弄变形了,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热还有可能是磁铁失磁了,买一个拆机包好的几十块钱换掉完事。

确定是过热了,磁铁用高斯计测过,160毫特左右。同一位置拿另一台的对比,磁性还要强一点点。两份250克水,两台微波炉高火分别加热一分钟,温度计测水温,两台水温基本上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散热风扇正常的话,试试鳍片连接处打一点导热硅脂?

想过涂硅脂,看了下导热硅脂很难涂进去。
看温控开关160度的,磁控管随便工作时一百多度,我十年前买的二元一瓶的导热硅脂,估计抗不住,两下子就干了。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个可能性很大

用高斯计测过了,和另一台新一点的正常的对比过,磁性还比新的强。新的是国产管,旧的是东芝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磁控管,淘宝搜了一圈居然没新的卖,都是拆机件。

旧的肯定是旧的,新的很可能是翻新的

网友F:
去淘宝买一个吧,也不贵。不行就去垃圾场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去淘宝买一个吧,也不贵。不行就去垃圾场找找

改了下风道,问题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改了下风道,问题解决了。

真是散热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是散热的问题?

是的。工作电流测过,正常。和正常机器,对比过加热,磁铁磁性,热保护开关,灯丝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