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此原理图上的电源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23-08-10):
拆解一个电源模块,根据模块描出了原理图,输入是AC/DC24~275V,测试了下大概在DC20V左右能启动。原理图上输入全桥整流滤波部分省略了,就MB6S整流后400V 4.7uF的电容滤波;能看出这是一个自激电源,但很多地方跟我查阅的资料上差别很大。
1、比如RCD吸收这里,省掉了电容,这样会不会不稳定或者容易炸机?
2、NMOS旁边有颗阻值很小的电阻,这个应该是电流取样电阻,模块应该带过流保护功能,但他是如何实现过流保护的?
3、输出半波整流的二极管放置跟常规位置也不一样,这样有什么优缺点?
整个电路看得我很懵,希望懂电源的能帮我分析下这个模块是如何工作的,并解答下我的疑问,谢谢!

网友A:
你这图画得好象不对,工作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画得好象不对,工作不起来。

板子就是这样,应该没有错,工作正常!

网友:
电源IC都没有,还能这么大范围的输入电压,这电源比较少见。

网友:
没看懂怎么工作的

网友:
“9014、9015共同组成一个精闸起到保护作用”
这个电路图我前天见过类似的,只记得这段话

网友B:
这个是过流保护  1R电阻的电压高于设定值后(过流保护值)会让Q9014导通 把12N90的1脚电压拉低 12N90截至,就是蓝线的电流的流向。

网友:
二极管的位置在上边和下边是一样的功能 具体有什么区别超出我的知识范围了

网友:
我也见过类似的电路,这个震荡电路类似于电子镇流器那种自激振荡

限流楼上说了,关于初级二极管接在负极,应该和前面的阻容网络有关系,从变压器本身来说,接在正和负,效果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过流保护  1R电阻的电压高于设定值后(过流保护值)会让Q9014导通 把12N90的1脚电压拉低 12N90截至 ...

感谢您百忙中解答我的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