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轨道电源能改可调吗?

楼主(2023-08-10):
能改的大神分享下,最好是能改到5v-24v的那种。

网友:
LM2596S/XL4015直流可调降压模块DC-DC稳压电源板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使用24V轨道电源(理论上最大可调到27.5V)加一个DC-DC可调模块。

网友:
怎么说也拆个机看下什么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使用24V轨道电源(理论上最大可调到27.5V)加一个DC-DC可调模块。 ...

这个方法最简单

网友A:
有坛友改装过。
轨道电源改数控可调电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84875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坛友改装过。
轨道电源改数控可调电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6319&f ...

这个就是我改的,我是想直接在上面改可调电源不用加模块

网友B:
开关变压器磁芯窗口没有绕满还有空间,可以穿绕几匝线引出5伏电压或其他电压,但是窗口前面后面都被散热片挡住了,穿绕引线有要先拆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变压器磁芯窗口没有绕满还有空间,可以穿绕几匝线引出5伏电压或其他电压,但是窗口前面后面都被散热片 ...

不想改变压器,能否只改431的分压电阻,就可实现大范围可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想改变压器,能否只改431的分压电阻,就可实现大范围可调?

不加辅助电源不知道最低能到几v,因为他那个辅助供电只有10v,已经是芯片最低工作电压了,应该调不到5v那么低

网友:
想要 又要 调低压基本要外接个辅助电源。

网友:
加个可调电源板就行

网友:
直接买个调压模块又简单又好用

网友:
可以但要考虑功率匹配

网友C:
怎么了?

楼主你那个改数控可调电源用着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了?

楼主你那个改数控可调电源用着不爽

在改T12+可调电源,防水盒空间不够,不想再加模块进去

网友:
要想改这么低,只能加降压模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坛友改装过。
轨道电源改数控可调电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6319&f ...

看着还不错

网友:
请教一下大佬,我有一个12V30A的电源,要加降压模块是不是要达到30A的才能装

网友:
直接上个成品XL4015模块就完了,记得4015上要加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