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排水管这种情况千万注意,一场大雨,阳台变鱼池!

楼主(2023-08-10):
下水管排管地漏口忘了锯短,一场大雨,阳台变鱼池了鱼缸里的小水泵吸太慢了

网友A:
直接锯掉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锯掉不就可以了吗?

直接锯掉不行,地砖没贴怕短了

网友:
再灌一点,游游泳再说

网友B:
直接横向截断,人放完水后再直通接起来!

网友:
这样排也太低效了,用根水管虹吸排到外面楼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横向截断,人放完水后再直通接起来!

三通的上口超出地面了,关键是胶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通的上口超出地面了,关键是胶死了

截最后一个弯头,那里一段横管比较长,接一下不影响!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做地漏?还要往上接管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做地漏?还要往上接管的吗?

接出来两个口做洗衣机柜和外机下水的

网友D:
这种接法,洗衣机的水不会从地漏冒出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出来两个口做洗衣机柜和外机下水的

现在直接打个孔排水,排好后再封上。下水管没有压力,封上也不会漏

网友:
用铁锹或者扫地用的畚箕铲到盆里倒掉都比这快的多

网友E:
到楼下住户家顺便检查一下阳台的漏水情况。

网友F:
这是在做防水实验吗? 三管通连, 哪个管口底水就可能冒出来。。臭味霉味潮味互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在做防水实验吗? 三管通连, 哪个管口底水就可能冒出来。。臭味霉味潮味互通。 ...

下面有存水弯

网友:
如楼上所言,刚好试下水,看防水做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楼下住户家顺便检查一下阳台的漏水情况。

楼下没有漏水的迹象,这阳台浇的是真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接法,洗衣机的水不会从地漏冒出来吗?

不会的,因为地砖要铺6公分

网友:
抖音妙招学起来呀,找个涂料桶倒扣抽水,平时不看抖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