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随身WiFi

楼主(2023-08-10):
最近好几个都没发上来了,不废话了。这个是中兴微方案的,当初是看到别人拆机4G是双天线的,这样就可以MIMO2*2如图5,绝大部分这种都是单天线1*1。我到手后按照教程一通操作后插自己的卡测试发现实际速度不行,还不如单天线的。半夜3点测试,手机连接同一个小区(中兴方案的可以直观看到PCI小区)手机测速100Mbps,这个随身WiFi只能40 多不到50,锁定到B8频段手机测速有44,这个22,基本就是一半的速度,不正常,还不如单天线的。过了多天后我拆开看看,对比别人的图,发现布局都一模一样,但是这焊盘上的一些微小的阻容是没有安装的,说不定那些射频芯片都没起作用,芯片都装了却不装外围?搞不懂搞不懂!
最后强迫症吹掉esim再改散热,最后扔进纸盒里吃灰慢慢变成最终无用的电子垃圾。

网友A:
没用过。你的意思,这玩意儿还没热点好用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你的意思,这玩意儿还没热点好用么

这玩意就相当于一个热点,把4G转化成WIFI信号。楼主的意思是这玩意的4G网络比手机的4G网络要慢一半。不如直接用手机开热点。。
我也买了一个。这种玩意,用的都是物联网卡,大部份都是偷流量的。。我买的那个。至少偷一半的流量。10G的,最后只能用到5G。。

网友:
楼主说缺件儿,是说那双天线是假双天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就相当于一个热点,把4G转化成WIFI信号。楼主的意思是这玩意的4G网络比手机的4G网络要慢一半。不如 ...

用这种玩游戏比手机强吗?

网友:
这方案不能刷机做别的用

网友C:
随身wifi很难买到正规的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随身wifi很难买到正规的卡吧

卡自己配,一个月19块钱100G流量的正规卡多的是。

网友:
这种WIFI都差不多

网友:
看来我们不能再上当受骗了

网友D:
感觉就高通方案好点

网友:
这东西本身就是应急用用,还是热点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就高通方案好点

高通和联发科处理器的基本都是回收手机拆机处理器内存做的,频段高通一般支持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