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佳能BP-511A原装电池拆解和不拆外壳修复教程

楼主(2023-08-10):
原装佳能电池,放了好几年没电了导致不能充电。修复方法绕开保护板,直接对锂电池充电,一般都能修复。大家都懂,但是要拆开外壳,做不到无损修复。上次小弟想做无损修复结果方法有点不对头,只救货一节电池。另外一节电池正极始终找不到,没有成功救话,一气之下把外壳拆了。
拆开之后原来是这样,思路一下子明白了,自己走了弯路。
发帖不容易,望大哥大姐加加分,大家以后遇到同样问题小走弯路。

直接上图  简单明了,就是给电池外壳钻孔,还有钻头越细越好,这样不仔细看看不出电池被钻过孔。

电池是串联的,只要在右边钻一个小孔就可以了。

只要给里面二节电池分别充到2.5V以上,再拿到原装充电器就可以充电了。

再发一下原装电池的保护板和电池是索尼18500

再更新一个问题,不能充电,是一因为里面一节没电或者两节电池都没有电压(如果左边2号电池好的话,实际上钻一个孔就可以了)。先量一下那个右边1电池有没有电压,如果有电压的或者低于2.5V,让电池充到2.5V以上,再拿到原装充电器充电,看下能不能充电,有没有输出电压。如果有输出电压,说明电池已经救活,也有必要钻第2个孔。如果还是没有输出电压,再钻2号侧边孔。这个是我上次用1mm 钻头钻的,钻的地方也不对,钻头感觉也大了。

网友A:
裹个毛巾用橡皮锤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裹个毛巾用橡皮锤敲

不好意思,我的标题有误应是不拆外壳修复,而不是无损拆解。

网友:
那是,不拆外壳维修不等于用力砸

网友:
这钻孔会不会一不小心把电池打穿了

网友B:
这个钻孔深度必须要把握好,不然就直接把电池外壳给打穿了!

话说,这个电池是相机上用的?

网友C:
用烧红的铁丝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钻孔深度必须要把握好,不然就直接把电池外壳给打穿了!

话说,这个电池是相机上用的? ...

这个还是比较好把握的,因为是外面是塑料的,不用什么力,如果钻到铁,用之前钻塑料的力,就钻不进去了,就可以停下来。

网友D:
这个开壳还是很好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烧红的铁丝钻

用火烧,钻头旁边望料会融化的。用极细钻头0.1-0.2mm 钻  这个孔就很小了。上次买的1毫米钻头 感觉还是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开壳还是很好开的

早上拆过来,还是比较好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开壳还是很好开的

中午的时候拆过了还是比较好拆的,不会拆的跟狗啃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开壳还是很好开的

中午的时候拆过了还是比较好拆的,不会拆的跟狗啃似的。不过像我这种有点强迫症神经病的人,还是希望不拆外壳修复最好,手上还有好几个电池呢。

网友:
你还真是个人才!一般都是开盖了

网友E:
搞得跟考古队探宝似得,弄一个微型的洛阳铲。

网友:
我的电池儿子玩相机时,扣电池掉地上,直接开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平时经常补电的

网友:
需要经常补电

网友:
14500最好的三洋电池800mAh的,已经买不到了,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得跟考古队探宝似得,弄一个微型的洛阳铲。

多谢老哥,还引用的考古,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