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立秋之后的第一拆,拆个岛国的munivolt dt-830万用表!

楼主(2023-08-10):
某坛上看到这个岛国的830万用表,描述能测量,缺电池盖,16包邮,就到手了,开始看到实物外壳,心里有种莫名不安,心想里面肯定锈迹斑斑,腐蚀的一踏糊涂。拆开后发现电路板上没有一点点的腐蚀痕迹,做工用料都还可以,就是转盘断了一个小脚,先用502固定,然后再用AB胶进行加固!

网友A:
活救了?
可以当炮灰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活救了?
可以当炮灰表~~

外壳洗刷刷干净了,转盘部位准备加一点点黄油,开关位置搞点神油WD40,在等胶粘的部位慢慢形成附着力!明天就可以装起,看看测量速度和精度吧!

网友:
这种手动档的速度应该都还可以吧

网友:
恭喜恭喜,捡漏成功

网友:
这种830的进口表还可以,我也有两块,而且都是好的;当时单位更新换代万用表,班组换下来的两块表没人要,都喜新厌旧,我就收藏了。

网友B:
16元,真下得去手啊

网友:
7106就是耐操,经典

网友:
还是喜欢自动表,这种稍微麻烦些

网友C:
这AB胶粘得过多了,会不会造成旋转时手感过重及相对磨损加剧?

网友:
你是二楼,哪个胜利台表也很超值

网友:
      别介意泼点冷水,这台是国内第一批组装的.830是我用的第一台数字万用表,八几年原装进口,当时价格大概700多,配了没几只,离开的上交了.

       区别 :  小板上电位器原版是平放的瓷片电位器,动片上沒塑料帽. 积分电容是层叠银色的,不是这种小板插大板的插排座不是这种剪一半的IC座,而是一个个独立的包围式插脚座.

网友:
现在同样的830,一块板子上都没几个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AB胶粘得过多了,会不会造成旋转时手感过重及相对磨损加剧?

粘的部位不是转动的部位,就是起定位作用,转起来咔咔响的作用!

网友:
这古董表,适合收藏把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元,真下得去手啊

洗刷刷之后,还是可以的!

网友:
看看,还是喜欢新的

网友:
16块钱,看这个做工相当可以了

网友:
占地,表太多了。哎。

网友:
至少是20年前的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