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5V供电的蚊香液拆+改

楼主(2023-08-10):
买了一个5v供电的蚊香随时随地与蚊子决一死战,电线是屁股出来的硬生生增大了体积,今天拆开改一下

里面做工粗糙

在下面合适位置钻一个洞洞

把电线穿进去,并给里面的线做一下绝缘

改造完成了

原来放不进去的,现在完美放入!

网友A:
这把钻头的把手很奇怪啊。

网友:
适合户外用

网友:
5V用途广方便

网友:
去掉防折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把钻头的把手很奇怪啊。

博世的IXO系列的,迷你小起子

网友:
发热器已经烧掉好几个了。
这些国产小东西,连温度保险也缩水了。
直插220v的,氖泡配180k电阻,发热很大,估计也是发热器的一部分

网友:
电热蚊香液驱蚊效果很差。

楼主:
从下面走也不会折断,那个货影响我把它固定在车上,去掉以后完美放入,还露出开关可以随手控制

网友C:
不懂什么操作................5V能带动原配的发热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从下面走也不会折断,那个货影响我把它固定在车上,去掉以后完美放入,还露出开关可以随手控制 ...

放车上干啥???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懂什么操作................5V能带动原配的发热片????????

这个本来就是5v的电蚊香,不是用220的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博世的IXO系列的,迷你小起子

不是当年人手一个的小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把钻头的把手很奇怪啊。

看样子是普通内六角电动螺丝刀,再加个后推8mm夹头杆子。

网友:
没看明白改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车上干啥???

========

早上都有蚊子顶着我的玻璃想进来呢,开窗开一条缝都能进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上都有蚊子顶着我的玻璃想进来呢,开窗开一条缝都能进来

白天又不太咬了,再说了白天能见到几只...

网友:
有在用相同的

网友:
改动不大,美观多了

不知寿命如何

网友:
发热源是电阻丝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