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化身木工之四:做个厨房吊柜。虽然丑丑的,但偶真的尽力了!至少会用3in1

楼主(2023-08-11):
前期没确定冰箱的尺寸,导致做吊柜后冰箱位上面空了一大片,难看还不能储物

因此,偶决定自己做一个吊柜
测绘尺寸后,根据手上的板材准备做成下图这样的

撸了角磨机转切割机套件

还有开孔器、钻头和三角尺

一顿操作后开好了板

学习了板式家具三合一紧固件的用法和开孔尺寸

开工了
10mm给塑料塞开孔

装上连接杆还是像模像样的

画好尺寸,开15mm的偏心轮孔位,再钻7mm的通孔
这个通孔手工钻孔不好控制垂直度,容易钻偏

固定还是没太大问题

终于把框架组装起来了

装到位置上,刚刚好
比划好固定点,在两侧打孔用自攻钉固定

稳妥起见,四角还要加不锈钢角码承重

再来做柜门
铰链用35的开孔器

装好两个铰链

再把俩门装上去

不用门把手,因为门下沿比柜子低,直接扒拉就开门了

冰箱推进去,就没开始那么丑了

第一次做柜子,大家能看出来俩门其实是不平的,丑是丑点,但也只能这样了,反正不会天天盯着它看
后来担心跨度大,偶又在柜子底部装了条加强筋,应该能装不少东西了

网友A:
手工做成这样,够厉害的了

网友:
万能的元首。
你这是万事全包,一点活都不给别人留啊

网友:
楼主也是地堡男孩

网友:
楼主没讲那个板边怎么处理的

网友:
能做成这样已经很好了。门应该可以调绞链调整一下。

网友:
多搞几次规避容易出错的地方就可以自己做了

网友:
看着冰箱左右和顶部留的散热空间不够

网友:
这种大芯板,用钉枪+胶水啊,又快又结实。

网友:
缝隙有点大,能否微调下

网友:
门可以微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做成这样,够厉害的了

木工小白瞎折腾的

网友:
啥也不说,直接点赞

网友:
自己做的,厉害了
门如果不是裁切问题、仅仅是有一些歪的话,铰链可以微调的

网友:
门板不平,铰链应该可以调整的

楼主厉害啊,动手能力强

网友:
我二十多年工具狂热份子也没干过这活,不过我就是从木工入坑的,但是我是原木木工

网友:
厉害!
柜门稍微调整一下,边上打上玻璃胶就完美啦!

网友:
厉了个害!
我是感觉柜子做的太深了,如果与右边的柜子一样齐的话,应该好看点。

网友:
差评,为啥不找我定制呢...

手工钻三合一那个孔不靠谱,主要是间隙大起不到紧固效果,另外这个门不平的问题可以调门铰,看起来左上那个要往里调,话说回来你这门铰质量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