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颌骨囊肿术后康复中,沿着小公园回家,随手拍几张

楼主(2023-08-10):
出院已经20多天了,沿着小公园走回家,随手拍几张,拍的不好望见谅

补充内容 (2023-9-16 13:13):
目前自我感觉已经恢复6-7成了,脸也不肿了,嘴也能张开了,颌骨内还没有完全愈合,每天都会渗出一点血水。

网友A:
哈哈,和我的简直一模一样,我是到诊所拔智齿拍牙片发现另外一边有个智齿倒长带着囊肿,大夫就说很难搞要到大医院处理,费用过万,  拖了一年下决心搞了,也是要全麻且住院,为了住院不麻烦家里人伺候,就选了老家附近的区人民医院,从市里人民医院请专家过来坐手术,私下给红包,  不到一上午搞定,然后自己全麻醒了以后没什么事后家里人都回去了,就自己一个人住院,住了7天,反正每天挂完水之后自由活动,到饭点了,自己开车出去吃饭再回来,费用大概1.3W+2000k专家费,真心肉疼啊,最后把刀口里的纱布取出来 麻药都不管用,硬拉出来再封上,哎 往事不堪回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和我的简直一模一样,我是到诊所拔智齿拍牙片发现另外一边有个智齿倒长带着囊肿,大夫就说很难搞要到 ...

自己开车出去吃饭?你太厉害了,我手术完出来脸肿得像大馒头,胸口气管疼的厉害,这是我的其中一张CT

网友C:
智齿还能长脸上去???

话说我有颗牙还横着长的呢,有次左边上面牙疼得不行了(大牙后面又长出的一颗,还包在皮里)去医院检查,拍X光医生还纳闷我右边下面有颗横着顶着大牙长的咋不疼,不拍X光我都不知道那大牙后面还有颗横着长的,曾几何时还以为自己没长过智齿呢...

网友:
祝早日康复,无病无灾

网友:
我两智齿顶坏两磨牙,拔牙的医生边拔边说,牙质真好!
拔牙后开的消炎药又让我肠胃不适瘦了好几斤,本来身上就没几斤肉,这下更是瘦骨嶙峋
祝你早日康复!

网友:
一排的旺仔灯笼,莫名喜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智齿还能长脸上去???

话说我有颗牙还横着长的呢,有次左边上面牙疼得不行了(大牙后面又长出的一颗,还包在皮 ...

我也有一颗智齿是横着长的,顶住大牙了,因为倒数第二颗大牙在20岁的时候就拔掉了,十几年后第一颗大牙就被智齿顶着慢慢的占据了倒数第二颗的位置。不想拔掉智齿,我现在就是用小弹簧自己慢慢的把智齿顶起来,一年多了,感觉有点效果,现在智齿是接近45°

网友:
病去如抽丝,早日康复,吉祥如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颗智齿是横着长的,顶住大牙了,因为倒数第二颗大牙在20岁的时候就拔掉了,十几年后第一颗大牙就 ...

我X,这牙还能转角度???

网友E:
真受罪,术后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塞纱布条是几十年的老办法了

网友:
做手术,应该去三甲综合西医医院啊,并且呢,收治科室也要是该院权重科室,必要时组织相关科室会诊也是该院知名大夫,现在微创技术很先进的了,电消融加B超引导微创  应该会有得做 当然就贵不少了。

网友:
病能治,治好了就好,摸摸头,安慰一下

网友:
祝早日康复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智齿还能长脸上去???

话说我有颗牙还横着长的呢,有次左边上面牙疼得不行了(大牙后面又长出的一颗,还包在皮 ...

还有顶穿上颌骨到颌窦里面去的    不长叶子的树 那还不算骚操作   还有一种骚操作是拔掉磨牙让智齿自动过来补齐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顶穿上颌骨到颌窦里面去的    不长叶子的树 那还不算骚操作   还有一种骚操作是拔掉磨牙让智齿自动过 ...

我大概六年级还是什么时候右上倒数第二颗牙烂了,刚开始只剩一个尖尖,当年还担心少颗牙咋整,后来初二(这个时间很确定)的时候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又长出来一颗,把原来的那个尖挤到一边去了,总嫌那个尖碍事经常抠,有次一使劲把那个尖给抠掉了,那时候小也不知道拿镜子照,具体啥情况不知道,反正牙不缺了...

网友:
土豆有大有小,直径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受罪,术后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塞纱布条是几十年的老办法了

土豪可以选择填充骨粉,比黄金贵的那种

网友:
按我的经验,以后吃东西别太用力 咬太硬的物品,小心下颌骨脱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开车出去吃饭?你太厉害了,我手术完出来脸肿得像大馒头,胸口气管疼的厉害,这是我的其中一张CT

...

我右下边有颗牙跟你下面的牙长得差不多,不疼不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