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电容均衡板怎么接电容

楼主(2023-08-10):
48v超级电容均衡板改16v均衡板,我在网上看到了不同的接法,不知道哪种正确,请朋友们给予指点。下图是这个均衡板,请问:电容的正极从左别接起,还是从右边接起,谢谢。

网友:
从哪搞的均衡板,有空也去搞一块。

网友(2023-11-06):
这种板子的均衡电压太高了,到达2.85V了,而且电流也不大

网友(2023-12-08):
同问,也想知道改哪个电阻可以2.5V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