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苹果M2芯片怎么装Windows?

楼主(2023-08-10):
记得苹果之前装Windows用bootcamp工具就可以了,这个用启动转换助理提示不支持,有兄弟们搞过的吗

m2芯片是要装arm版的Windows吗?

键盘上有一排触摸屏还挺不错的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Parallels Desktop 13 for Mac 完美支持M1,M2芯片

网友:
苹果研发的m处理器只能装虚拟机,在虚拟机装Windows。。其他无解

楼主:
貌似不能直接装啊

网友:
苹果机的优点就是自己的系统

用WIN的话热量暴增

网友:
你防我我防你,以前苹果加装win只要改硬盘分区,装Linux也是,但现在不行了。Windows想双系统都麻烦,不说装其它的不是一系的系统

网友A:
苹果的系统也就是娱乐娱乐,要真搞正事,还的windows和安卓。甚至linux或unix都比苹果系统能搞正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系统也就是娱乐娱乐,要真搞正事,还的windows和安卓。甚至linux或unix都比苹果系统能搞正事 ...

商业和娱乐功能还是可以的。
如果是开发功能,那还得是WINDOWS了。LINUX都要差一点。但服务器又是LINUX和UNIX的天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系统也就是娱乐娱乐,要真搞正事,还的windows和安卓。甚至linux或unix都比苹果系统能搞正事 ...

平面设计,3D动画,视频剪辑,这些专业领域苹果可不比WINDOWS平台少!

网友:
没用过苹果笔记本,纯属回帖凑个热闹看看

网友:
虚拟机弄吧

网友:
只能装虚拟机

网友:
只能虚拟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面设计,3D动画,视频剪辑,这些专业领域苹果可不比WINDOWS平台少!

那是你没用过大型服务器级别的3D建模和动画,到哪个级别就没苹果啥事了

网友:
模拟器啊~macOS 最大的特点是它支持 POSIX 标准

网友:
Windows不支持ARM架构,你只能用模拟器。

网友:
MacBook pro用win系统就是浪费啊,发挥不出M2的性能

网友:
其实MAC有不少好的软件,可是要花银子很多很多银子,一直要花不是一次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