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安可信AEC2361a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误报

楼主(2023-08-10):
故障:报警器滴滴答答乱报警,属于误报。
拆下来就开扒精光……

这货是当初安装天然气入室时,燃气公司强行要用户购买的貌似要三百多元……
拆了之后就发现然并卵

拆开后检测开关电源输出9.4V,标注12V,严重拉低,断开负载依然偏低,把滤波电容拆下测量ESR=2Ω,电容一个腿有漏液现象,更换滤波电容就OK了……

两个芯片经检测没事

用打火机泄气到探头,立即就发出警报了

做工对不起这300大洋……

两个继电器控制了个寂寞!!!
用了这么久现在才发现,居然被砍了控制线,这个线是接到入室燃气开关阀门上的(电子开关阀门没有附送),检测仪检测有漏气现象,第一时间继电器动作,截止电子阀门,同时滴滴答答报警……
被砍了之后就算发生燃气漏气,报警器报警,根本没啥用,危险没有解除!

网友:
这种是带控制电磁阀的,价格高一些。只是偷工减料,不配备电磁阀,控制线路被剪掉了。

网友:
减配了电子开关阀门

网友:
阉割版本只能报警,无其他功能

网友:
一般都有个阀门的。电子开关,还有个手动开关,那个关了只能燃气公司开,电子阀门关了自己可以开,电子阀在表前

网友A:
这种气体传感器(带金属罩那个头)寿命一般不长,按理说应该每年需要标定。

网友:
装这玩意儿的意义不就是防止家里没人的时候发生危险么,漏气光报警不能联动关阀,恰恰把最重要最实用的功能减配了

网友:
燃气公司强制要买吗

网友:
只管抢钱不管性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气体传感器(带金属罩那个头)寿命一般不长,按理说应该每年需要标定。 ...

去哪里标定啊?要不要拆下传感器自己更换掉

网友:
有段时间强制购买

网友:
设计的标准是高配的、为用户着想的,定价300;实际生产出售的是阉割、减配版的,只考虑是否赚钱,卖个用户的价格不变!我这安装燃气时,也是推的300+的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