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从tplink r476g升级到tplink r3200g

楼主(2023-08-10):
最近考虑要不要升级一下家里的路由器R476G。宽带是300Mbps的,现在可以免费升级到500M。光猫是桥接,R476G负责拨号。
因为最近升级wifi6,家里的其他胖AP都变成了TP的XDR5410。考虑到R476G的cpu只是MTK7621,RAM也只有128M,我有点想升级一下主路由器。二手的r3200g价格不错,大概300不到一点可以淘一个。TP的r3200g的cpu是IPA8062,主频比7621高了一些(8062是1Ghz,7621是880Mhz),然后多了两个网络加速器NSS(550Mhz),并且RAM是256M。

不过似乎r476g只当有线路由的话,128M和880Mhz的CPU也应该可以应付500M的宽带?家里没有NAS的需求,三口之家,偶尔来点客人,平时只上网打游戏刷短视频看电视。

或者有其他推荐的路由器吗?因为家里构造比较特殊,弱电箱环境恶劣,湿度有时比较大,灰尘也多,还是希望能用非家用的路由(铁皮壳的那种)。

网友A:
拨号主路由应该是选性能最强那个吧?出口主路由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拨号主路由应该是选性能最强那个吧?出口主路由很重要的

对,其实家用的XDR5410的cpu比r476g强很多。但是r476g毕竟是企业级(虽然是TP的企业级),有抗凝露防尘之类的设计,适合在我家恶劣的弱电箱里生存。

现在在想是不是要升级一下这个拨号主路由了。但是企业级的基本上都比同级别家用的贵,贵在固件和防尘设计上吧。

网友:
铁壳胜在散热,企业级路由不是强在性能,稳定就行?476G本身是千兆路由,没必要再换了,可以先用一段时间再看。

网友:
可以考虑直接用XDR5410来拨号上网,不需要r476g了

网友:
完全没必要,R476G支持500M完全不是问题,有线资源占用都是很低的。

芯片不是问题,固件才是关键。K2P刷老毛子,有线甚至能飙超过900M

网友:
感觉差不多,升了也不会好的。除非你是千兆网络。

网友:
好像MT7621能跑到700-900M...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忘了补充了,R476G下面还管理着4个易展AP。如果他还能老骥伏枥带得动500M的话,那我就不换了,省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