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PS2308补充之二:转有用的老帖信息,PS2308的定位、制作和消除CDROM

楼主(2023-08-10):
没啥技术含量,就是有用信息,给读者定心丸的。

一、PS2308的定位
省流的话,就是:
CZ80横空出世,拉开了固态U盘时代序幕。Lexar用传统主控U盘对标CZ88,
这就是P10(钰创EV266主控+镁光SLC, 速度R265/W245,打平CZ88)。
时至今日,P10仍然存世可买,但高昂的价格,也就只能当传家宝供着了。

随着固态U盘的进步,Lexar推出新一代产品对标,这就是P20,使用
PS2308主控,速度R400/W270,但配的MLC Flash,是骚到天际的操作--
大S PF051-10AL。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传统主控的谢幕绝唱。

原贴在这:曾经的荣光-Lexar P20    https://post.smzdm.com/p/684953/

二、制作和消除CDROM(我已做过实际验证,可行)

无需量产工具(那个有风险),PS2308老主控,就用群联的老工具对付---ModeConverter,
选2个分区制作CDROM,选1个分区消掉CDROM恢复单一移动盘。选1个分区恢复,也有
Restore恢复工具的效果,用于修复诸如故障写保护一类问题。

参考帖子:
https://www.upantool.com/jiaocheng/liangchan/Phison/10678.html
http://bbs.wuyou.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5584

网友A:
2308真的不老,现在还在卖呢
不过2308也是继承群联主控一贯的尿性,的4k性能非常弱,作WTG系统盘不是个好选择
然后呢,其实量产工具没有任何风险,有的只是开卡人员操作的风险
另外如果焊上另一片组双贴,有概率可以直接在WINDOWS系统下格式化出容量
CDROM启动盘...我的感觉还是别了吧,,,UP19,3257之类的启动兼容性可能更好点(不过群联3.0盘的兼容性也是超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08真的不老,现在还在卖呢
不过2308也是继承群联主控一贯的尿性,的4k性能非常弱,作WTG系统盘不是个好选 ...

喔,是这样的:CDROM对我们来说是刚需,也不是为了实际装系统,而是为了写文章,
不可或缺的一种研究类型。SMI盘的遵从标准、可玩性(固件参数配置灵活性)
从3254开始有质的飞跃,吊打群联。

群联早期盘我们做过研究,后来群联越来越封闭,就远离了。我的ID中有skps
字样,sk是指擎泰、ps就是指群联,这样说,就知道我们接触、喜爱早期ps主控
的程度了吧。群联3.0盘要不是2308的车,就彻底断绝接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喔,是这样的:CDROM对我们来说是刚需,也不是为了实际装系统,而是为了写文章,
不可或缺的一种研究类型 ...

对了,说到SK,点序的AS3257H的引脚定义和SK6238/SK6226一样,这俩主控有啥关系吗
另外,我见过的AS2357盘最新的是19年出厂搭配HY14 T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说到SK,点序的AS3257H的引脚定义和SK6238/SK6226一样,这俩主控有啥关系吗
另外,我见过的AS2357 ...

SK的主控,我们接触的都是它辉煌时期生产的主控,
如SK6281AB、SK6211BA(因为公开支持HDD+ZIP+CD
三驱同时共存),后来就是USB3.0时期的SK6221。
其他主控没接触过,不太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308真的不老,现在还在卖呢
不过2308也是继承群联主控一贯的尿性,的4k性能非常弱,作WTG系统盘不是个好选 ...
另外如果焊上另一片组双贴,有概率可以直接在WINDOWS系统下格式化出容量

前几个月到旧站翻07 08年的老帖,当时有些群联的主控也是焊上颗粒之后不开卡就能格式化出容量,不过速度很慢,也不稳定,实际上还是需要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个月到旧站翻07 08年的老帖,当时有些群联的主控也是焊上颗粒之后不开卡就能格式化出容量,不过速度 ...

贴新F后,我也觉得要过一遍pretest低格(用量产工具、或群联restore工具、或Modconver工具),
更新固件映射信息,但DO ISP重刷固件就没必要了。

网友:
点赞,最近突然对群连感兴趣了

网友:
2308真的不老,现在还在卖呢

网友(2023-11-12):
ps2309可以用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