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充电器,请教个电阻和芯片,疑似3842

楼主(2023-08-10):
先上图,

炸的比较狠,揭头盖。
小贴片也炸不少。整流滤波好的,保险丝都完好。
场管炸了,取样电阻炸了!

这个电阻多大阻值?0.22欧姆吗?这是5色环么?怎么读数?

芯片:
7起动,5地6出8电容到地电阻到4,4电客到地
1光耦
2光耦地,
3电容地电容到4电阻到地
4电容到地
5地
6输出
7供电,启动
8电容到地电阻到4

网友A:
电阻应该是0.22欧,芯片脚位与3842一致。

网友B:
绿色记得是电感吧,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应该是0.22欧,芯片脚位与3842一致。

准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绿色记得是电感吧,不知道对不对

多大数值呢?

网友A:
不会是电感是mos管的检流电阻,是绕线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电感是mos管的检流电阻,是绕线电阻。

只是这个色标很是迷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这个色标很是迷惑

如是电路图R6的位置,肯定是电阻。

网友:
线路图没有标?

楼主:
哪有线路图呀!现在的电器!
我这不是推测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有线路图呀!现在的电器!
我这不是推测的吗

他应该是说电路板上该电阻的位置有沒有标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应该是说电路板上该电阻的位置有沒有标R?

我知道他就是个电阻,我就是读不出数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他就是个电阻,我就是读不出数值

红红银,表示22乘0.01

网友C:
一般这一炸,要坏的有:MOS管先死,然后被夷三族的首当其冲是芯片,取样电阻基本上根据需要,12AH的绿黑银,绿棕银比较多,20AH的橙橙银,再大的就可能是红红银了,别以为这么简单,一般最少也得坏过六七个件去。这玩意,不炸保险是不可能的,炸保险,就意味着桥得炸一半,但是也不尽然,如果是1-2A的小管子桥,基本上坏一半到3个4个都可能,如果是3A管子的桥,坏的可能性就很小。但是也有3成坏的可能性。
还有,芯片的6--MOS-g的电阻150,180(贴片,等于直读色环,不代表字面意思,你懂得就懂得,不懂得慢慢会懂得,千万别自作聪明,想当然,直接买同样数字的贴片电阻即可)
还有芯片3--MOS-S的那个取样传输电阻,(我这么称呼它)这个如果那个银环取样电阻先断开,它基本上99%会从1K-2K变得无穷大,不信你查查。是不是,这些都是经验之谈。不看后悔

网友:
这数值靠猜吗?有什么好的办法没?
是不是可以测量该点电压,查看是否到达芯片启动电压来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他就是个电阻,我就是读不出数值

去掉一环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一炸,要坏的有:MOS管先死,然后被夷三族的首当其冲是芯片,取样电阻基本上根据需要,12AH的绿黑银 ...

老师傅经验老道啊,点赞

网友:
这个电阻应该是四色环,红红银红,0.22

如果实在无法确定,先用一个0.5的测试即可。

楼主:
仔细检查,共计炸了芯片(暂定3842),冒死管20n60,取样电阻0.22Ω2w,贴片电阻3个,栅极驱动电阻好确定,就当它20Ω好了。
另外两个是3脚的电流反馈分压电阻,一般的从冒死管和取样电阻处连接至3脚,电阻1k,这里有个电阻对地,这个应该是降低取样值的,这个是20k呢?还是多大?这个电源是420w的
89v4A

楼主:
类似这个应用,3脚有个电阻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