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求推荐个新生入门电烙铁

楼主(2023-08-10):
推荐个新生入门电烙铁、最好有链接、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如果没要求,就最便宜几块钱的买一把就够用: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7445-1-1.html
后期看自己实际需求,可以添置智能焊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要求,就最便宜几块钱的买一把就够用: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7445-1-1.html
后期看自己实 ...

不错,。搞了一个,就是头子不能单独购买

网友:
去看华秋还能不能嫖,以前是满9.9送一个,没有地话就坛里找个几块钱的吧,话说不推荐买,要知道这个坑很大,一量入坑就出不来了...

网友:
一百来块钱买个成品白光T12数码管版,,,能调温休眠好用

网友:
随便买一个吧,

网友:
买个带调温的就行
功率看自己用处,一般用的,随便买,搞专业的,还是得专业点的。

网友C:
求求你买245吧 反正早也是要后悔、反正早晚也是要换的 不如一步到位 基本是不用换了 T12回不过温来 200买国产DIY主机 自己学做245焊接头 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搞了一个,就是头子不能单独购买

兼容936的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求你买245吧 反正早也是要后悔、反正早晚也是要换的 不如一步到位 基本是不用换了 T12回不过温来 200买国 ...

245主机得200?这玩意不就是芯子贵么,控制板跟T12差不多的,就是电流大

网友:
一个普通高温烙铁就能用好长时间,烙铁头要多备几个

网友:
这个兼容936的头子吗

网友:
兼容936的头子,那不错,可以随便买个到头 d头用用了,还不贵

网友D:
蜂蜜老那个容邦936

【淘宝】https://m.tb.cn/h.5X1XnY9?sm=f89c6f?tk=IVI0dEG1Th2 CZ3457 「容邦936电烙铁可调温恒温数显手感应内热式大功率家用便携超白光」

话说好久没有看到蜂蜜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要求,就最便宜几块钱的买一把就够用: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7445-1-1.html
后期看自己实 ...

这个价格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蜂蜜老那个容邦936

【淘宝】https://m.tb.cn/h.5X1XnY9?sm=f89c6f?tk=IVI0dEG1Th2 CZ3457 「容邦936电烙铁 ...

推荐的不错、和黄花、那个好用

网友:
普通使用 外热式40W 足够用 ,要买好的 。

网友:
简单的试试白光N453,N454。goot.有调温器好用

网友:
自己有兴趣D个数码管的,t12原装二手芯多买几根。更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