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雷鸣磨钻机改进

楼主(2023-08-10):
雷鸣磨钻机134到手,多3个金刚石磨片,裸机还可以更低,窜激电机,窜激电机天生效率低发热大,功率95W,塑料减速箱,减速箱做工一般,主轴在减速箱里面有旷量,大约3度旷量,没办法改进,电动机用上下机壳卡位安装,旷量较大,导致主轴有10度旷量,磨钻头得用手压紧钻头到金刚石盘上,导致人为误差,无法保证主切削刃等长
拆开机器加装航空插头,顺便加固电机固定,用尼龙扎带绑紧,热熔胶填充加固后效果还行,金刚石磨盘有一定刚性固定后好用多了,至少消除了10度旷量
磨钻机还可以磨剪刀,磨木工凿子,但比较鸡肋,磨钻还行,可以保证主切削刃等长,功能设计上不带磨后刄功能,但是可以拆掉辅助罩手工靠上磨片边缘磨后刄,效果还不错,我便宜买的砂轮机跳动太大,磨不准,这个小金刚石磨片就准确多了,而且轮子小转速低,没有任何危险性,可以静下心来仔细磨

金刚石盘貌似还比较耐用,没有明显磨凸,使用寿命未知,固定金刚石盘的是塑料反牙螺母,我拆机时弄错方向柠废了,换了金属反牙螺母,刚性比塑料提升

最大后角度数大约是14度,钻头发热小不烫手不退火,金刚石轮直径56,转速1487,扭矩还行不会卡死,磨出顶角是123度

不满意的是发热大,旷量大,夹具夹不了3mm以下钻头

麻烦版主射精

网友:
磨玻璃用多大的粒度?

网友:
钻头能用吗?

网友:
这个可真便宜,一般磨钻头机都得500-900元的

网友:
虽然我不会磨,但是这样的钻头也只能钻木头吧?钻铁的这样感觉不行啊。

楼主:
钻铁可以,磨了比不磨强,但技术有限,比不上新买的,5mm角铁轻松干,不锈钢没试过

网友A:
如果只能做到这样,我觉得,可以放弃了。看起来便宜的磨刀机效果肯定不会多高级,达不到我的要求。
另外,钻头中间那部分,不叫后刃,叫横刃。

网友B:
直接买新钻头,急用就直接上角磨机磨,不比这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能做到这样,我觉得,可以放弃了。看起来便宜的磨刀机效果肯定不会多高级,达不到我的要求。
另外, ...

磨后刄的目的是修短横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新钻头,急用就直接上角磨机磨,不比这个差

角磨机磨钻头是门手艺,没有大量练习不行,磨钻机磨出来主切削刃等长,这是普通人手艺达不到的

网友:
知道了钻头切削原理,我随便用砂轮机磨的钻头也很锋利,就是左右不对称钻出来的孔会大一些,要想精确钻孔,用成品磨钻头机最省力,自己做的话要一系列的限位靠山

网友C:
大钻头手工砂轮磨难度对付,1毫米上下的细钻头磨起来就难了,不知道上这机器磨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钻头手工砂轮磨难度对付,1毫米上下的细钻头磨起来就难了,不知道上这机器磨咋样。 ...

夹3mm到10mm,细的夹不了,得裹胶布弄粗了夹

楼主:
100多块钱,这只是个业余工具,勉强脱离玩具范畴,钻头顿了,稍加修磨很快,1分钟就可以完成,修磨横刃还得靠手艺,容易失手,专业还得买800多的机器

楼主:
截一张图,钻不锈钢后刄需要更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磨后刄的目的是修短横刃

原来是你。有些东西需要自己先学习必要的知识,再去实践,才更容易掌握。
建议找一些机械基本的书籍看看,不要网上找一些是似而非的东西来当真,比如,你说的这个后刃,本人则从来没有听说过,或许,年纪太大了,当初学的东西太过于古老?普车工,没证的那种土老帽

网友:
我都是手工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截一张图,钻不锈钢后刄需要更大

我买的是美日13B, 900多元,修磨小钻头还是不行,好像刃角度不对太平,大于3毫米的钻头就没问题,磨了比新的钻头不差,小钻头我都是磨完了刃角再手工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你。有些东西需要自己先学习必要的知识,再去实践,才更容易掌握。
建议找一些机械基本的书籍看看, ...

以前的钻头是扇形磨的,所以不磨后角,这款磨刀机是平面磨法。所以有后刃避空位,扇形和平面两种磨钻头机我都有的,用下来有点感慨,有的麻花钻,磨掉一大截,内部横刃还是和新的一样大,有的会越磨横刃越宽,只有钻头头部一截好用,中间的宽了就麻烦,前刃超出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