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出一条怪的电源线

楼主(2023-08-10):
普通电源线插线,拆出来4个头。电路板扔垃圾了,是一个不认识的仪器

网友A:
这图,没有看明白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没有看明白是怎么回事

简单画一下,就是这样,普通3芯插头出来4条线。测量结果N和2通,L和1通,其它没有啥,其它两条线不和谁通,就是线里面有一个电阻。奇怪不?

网友B:
这东西用在哪里的,很奇怪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用在哪里的,很奇怪的结构?

电路板扔垃圾了,是一个不认识的仪器

楼主:
4个线头电源线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第一次看见,学习了。

网友:
什么温度保险之类的?

网友:
电阻识别用的?

网友:
我感觉温度补偿用的,10k 的温度二极管

网友:
估计是设备专用连接线,只有使用这种特殊的线,设备才能进行特殊动作?

网友:
可能是所谓的专用配套线。

网友:
这个就是让你线坏了必须回原厂修的原因,说笑的。
估计是个温度保险电阻,当插头发热时自动断电保护仪器

网友:
看起来像是103NTC电阻

网友:
还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两大两细的电源线,且细的太细了。

网友:
有点像耳机的

网友:
有个想法, 如果如坛友所说是作为保护用的,大牌子为啥没能普遍启用这种方法?

网友:
插头超负荷发热自动断电?

网友:
传说中的专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