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台3842充电器改可调完工了~

楼主(2023-08-10):
之前改的五台可调都不是3842的,因为3842的充电器特别常见,所以不改一台肯定不甘心,又因为以前改的都是贴片的,所以选了一张全直插非贴片的3842充电器板子开始折腾

之前发帖说了,折腾中将稳压二极管接错了位置,电源坏了,经过从改可调到修充电器的思路转换,又把修电源的设备弄上来,经过一番检查,确定是二次侧的辅助电源整流二极管和基准5v电源的稳压管损坏,输出电容损坏,更换后电源恢复正常,继续开始修改之路

经过几天的思考/等件和机箱布局,今天已经完工了,感觉充电器改可调最麻烦的是分析副边电路,如果你是批量改同一款,那么简单,如果每次改的都是不一样的型号,那画副边电路图和分析就是比较麻烦,其次就是机箱布局固定也废时间和精力。

因为这块充电器是48v,功率不大,所以设定电流最高2a,最高输出电压没动,原输出就是59v的样子(断开控制充电相关电路后)。改电源板59v输出2a没问题。
这个电源除了高压输出时空载电压波动比较大外,其它都还可以,挺好用的。

很多人说电瓶车充电器不适合改可调,其实我觉得充电器改可调挺合适的,只是不能用于要求比较高的场合,打打杂是没问题的

充电器改可调最大的优点是,电瓶车充电器都有电流检测电路(有运放、检流电阻和相应的电路),一般来说,只要分析出次级电路原理,把充电部分剔除掉,再做一些简单的修改,就可以搞定,具体可以看之前改可调的文章,之前也有很多前辈总结经验。

短路设置电流为0.5a,带负载电流为0.48a,可能是因为短路和带载输出电压差异较大,电源内外部线损不一样造成的。

网友A:
这个电路最大的问题是最低电压的确定

网友B:
我还有一个72V3A 的在睡觉 有空儿改了看看

网友C:
电压高电流小用处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高电流小用处不大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小电流,高电压,也是有应用的!

网友:
能改的就是大佬,我只能先看看学习。

网友:
开关电源神器-白炽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有一个72V3A 的在睡觉 有空儿改了看看

我有三块72v2.8A的裸板,一直睡大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最大的问题是最低电压的确定

没太明白,什么叫最低电压的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高电流小用处不大

需要高电压大电流可以用锂电池充电器改

我没有那个需求,所以没有买那种充电器

那种可以达到六七百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有一个72V3A 的在睡觉 有空儿改了看看

可以动起来

网友:
这个大手笔了

网友:
卤煮技术相当强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太明白,什么叫最低电压的确定?

最低电压多少?

楼主:
0v啊

回复还限制了字数,只有多打几个字了~

网友D:
应该都用精密可调电阻

网友E:
引用 楼主:
0v啊

回复还限制了字数,只有多打几个字了~

看起来用了辅助电源,是原边副边双供电吗,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都用精密可调电阻

精密可调要转很多圈,有时候感觉麻烦,调流这种干粗活的设备用这种电位器足够了,还能降低成本不是~~

你想,板子才两三元钱,电位器一个就要五六块,会不会有点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用了辅助电源,是原边副边双供电吗,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

是的,主副都要加辅助电源

具体的以前前辈写有《详解四种电瓶车充电器改可调电源的方法及电路图分析》

你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这个板子看起来用料不是很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