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安泰信8586热风枪死而复生,烧了风扇供电474独石电容,需要更换吗?

楼主(2023-08-10):
安泰信8586偶尔用用,月初挂了,拆开看看了还是不行,又装回去了。

因为平时不好用,就想换台新的。快克气泵直风枪就是猛,试了下效果不错。
闲下来看着地上8586又想修好它,又拆开来试机,突然就闻到糊味加一阵青烟缓缓升起。
看到板子上的C10电容糊了,拆下来,烧的TM都不认得了,隐隐约约看到上面写的474。
再开机试,正常使用,那么这个474还要不要再换上去?

网友:
风扇上的滤波电容,还有个低频的,这个可装也可不装,主要是高频滤波的。

网友:
烧得很严重

网友:
烧成这样了,应该开路了,再装一个上去。

网友:
烧得很严重,能不能修好

网友:
烧成这样了,有点严重

网友:
当然应该装一个上去。

网友:
什么原因烧的

网友:
可以不用的,主要高频滤波。

网友:
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
烧成这样,其它地方因该也有问题

网友:
烧成这样是短路击穿了吧

网友:
还好能看清容量。

网友:
换新的试试

网友:
应该装吧,有设计都有它的用处

网友:
应该装上去

网友:
二楼正解、。。。

    有的话就换上去吧。

网友:
滤高频的,不用也可以吧。

网友:
电源供电路径上不装也没有事情的。。。

单片机供电引脚上要装的。。。低速的单片机一般用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