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开卡问题 加载韧体失败

楼主(2023-08-11):
手头有几片大S PF602的片贴了两个盘,黑片工具的,不管是开成SLC还是TLC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请问怎么解决?

这是设置

网友A:
加载韧体失败这个翻译的不好,是download isp fail的意思,而且这个黑片工具有bug,新一点的平台很容易报这个错误,实际固件已经写入了,楼主可以试试拔掉重新插上看看固件有没有写入

网友(2024-01-15):
引用 网友A:
加载韧体失败这个翻译的不好,是download isp fail的意思,而且这个黑片工具有bug,新一点的平台很容易报这 ...

我有一个提示找不到faslh ID ,能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