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控制板烧整流桥跟电感,啥问题

楼主(2023-08-11):
求助,如图,空压机的控制器,电源输入是AC24V,前几天正常用突然坏了,拆了看是串接在整流桥输入侧的两个电感炸了,AC两根线,每根线一个丝印是150的电感,整流桥也击穿了,但是测量电压没事,换了新的也可以用,求助,是啥问题导致的,谢谢

网友:
过压击穿或过流!都有可能。

网友A:
因为整流桥击穿,导致大电流炸电感。整流桥击穿原因很多,过压击穿,热击穿,本身质量缺陷等,但在这里基本排除过压击穿原因。

网友B:
24V输入,还少整流桥;而且是维修状态?那肯定是开关管坏了短路呗。

网友C:
器件本身的问题。承受不了大负荷瞬时冲击

网友D:
旁边压敏电阻是好的可能不是过压?再说了24V电压整流桥就烧毁,没有这么低电压阈值的整流桥吧,应该是下面的电路某种状态相当于短路了,流过大电流才会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整流桥击穿,导致大电流炸电感。整流桥击穿原因很多,过压击穿,热击穿,本身质量缺陷等,但在这里基本 ...

好的,我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V输入,还少整流桥;而且是维修状态?那肯定是开关管坏了短路呗。

没有,这个正常生产中,正常输入电压就是AC24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器件本身的问题。承受不了大负荷瞬时冲击

哦哦,现场就带载几个输出继电器,有几个温度压力传感器,换个屏幕旧能正常用了,我看看是不是继电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旁边压敏电阻是好的可能不是过压?再说了24V电压整流桥就烧毁,没有这么低电压阈值的整流桥吧,应该是下面 ...

嗯,这个机器就是输入AC24v,系统也不对外输出电压,就是扳子带来几个输出继电器,有几个两线的传感器,没别的负载了啊

网友:
估计就是整流桥的事

网友:
质量不好造成

网友:
看看原厂的整流桥带载能力不行

网友:
可能过载了,发热烧了

网友:
电感炸都是电流大造成的,电流突然大肯定有哪里短路。

网友:
有浪涌吧,做好浪涌保护吸收。

网友:
整流桥要换大的

网友:
会不会是器件质量原因或外来细小导线或导体造成局部短路造成的?

楼主:
谢谢指导,我换了整流桥,电感没有,用保险代替了,反正能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