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 KAO-5 AC220/380V10A控制开关

楼主(2023-08-11):
这个开关是食堂绞肉机上用的,原来的坏了,买了一个新的换上,用一次就这样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因产品质量问题加上启动操作时可能没按到底,只有两侧两相接触,接触不良,缺相大电流导致触头过热,又因为产品该用耐高温绝缘材料的没用,两侧触头支撑塑料部件烧化,触头与塑料粘连尺寸变大,无法正常按下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产品质量问题加上启动操作时可能没按到底,只有两侧两相接触,接触不良,缺相大电流导致触头过热,又因为 ...

单相电机,那个骨架是胶木就不会融化,塑料的

网友B:
还不如改接触器成本高点。

网友:
看触点没有黑应该是塑料质量太差

网友C:
换个质量好点的

网友D:
买的替换件质量太差。

网友E:
2片触点接触不良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改接触器成本高点。

不好改,现在叫墙壁上安装空开箱,用空开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质量好点的

机器自带的用了好几年,自己买的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的替换件质量太差。

就是质量太差了,要买好的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2片触点接触不良发热

正确,就是发热严重造成的

网友:
这玩意质量不行, 我现场都用的旋钮开关替代,反而更耐用

网友:
质量太差,接触电阻大,发热把骨架熔化了。

网友:
这么水的吗,用一次就坏了

网友:
质量太次了

   不敢恭维

网友:
华强北几代

网友:
质量太差了,退货。

网友:
质量不行,接触面不够

网友:
塑料骨架融化了,接触点烧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