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改可调辅助电源的制作

楼主(2023-08-11):
最近改了一个明纬开关电源为可调,辅助供电只有12v1a经过电路分析此电路为原边反馈psr电路,画了一个控制部分草图,如图并联电阻位置为电压反馈,并联3.9k实际电压18.5v  并联10k电阻电压为14.8v  最终并了一个5.9k电阻得到16.6v电压刚好用于明纬tl494的辅助供电,我的方案是明纬风扇经过变压器抽头供电 7812保留所以电压没改太高,同时电感改成串联,特此分享经验

网友A:
电感上是加了一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上是加了一匝?

原来就是两扎

网友B:
没看懂楼主要表达什么?

是不是某个单独的电源电压高了,改低一点,用于可调电源的辅助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楼主要表达什么?

是不是某个单独的电源电压高了,改低一点,用于可调电源的辅助供电? ...

应该是想加辅助电源,手里有12V1A的,改成了16伏

楼主(2024-05-25):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想加辅助电源,手里有12V1A的,改成了16伏

对是这意思

网友(2024-07-08):
麻烦问下 zwant ,电阻是并联在 R8 上面的吗?我也买了这个电源,也想改高电压,图片压缩的看不清楚了。

网友:
明纬电源的功率管用的是13009类的三极管,是电流型驱动的,12v改16v作用明显吗?改大电源输出功率,是不是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