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1mm的铁皮要怎么开槽之后续,感谢各位网友的帮助,最终的结果是好的

楼主(2023-08-11):
之前一直没有给铁皮开槽的经历,我本人又是一个有创造和发明精神的人,在经历了电动角磨机、小型电动角磨机、人工锉刀等等吧,结果都不是很尽人意,最后发贴求助大家,在认真看了各位网友的意见后,就开始了后面的操作,最终的结果我是能够接受的
第一版,实验,使用的是网友推荐的双头薄板切割器
结论,这个双头薄板切割器,另一端连接充电式手电钻,对铁皮削切时速度较快,也可以按照规划的图纸进行削切直线,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是开的孔,大部分是4CM以下的,那双头薄板切割器需要先开个孔再进行切割,那它就不适用开这样的孔,失败
准备一下,后面继续探索
后面在第四版时,使用电钻在四角打孔,使用充电式角磨机开槽,速度尚可,开槽效果较好,马上就要成功了,结果在最后一条直线时,费了好大的劲,角磨机在铁皮上进行切割时,变成了磨铁皮,没有成切割了,结果一使劲,底部就多出来2mm,结果失败
后面的第五版,切割过头,报废
前面的探索,再加上实验,五版全部报废
再来五版

楼主:
最早时进行的开槽作业,使用铅笔画好线后,看的不太清楚,粘贴上黑胶带,然后开槽,结果220V的角磨机,力度比太大,稍不注意就会开偏,效果不好,失败,试错成本150元

需要在铁皮上开个4到5个方形的槽,安装开关、插座、表头等

刚开始买的5伏角磨机,磨一个3CM的槽需要30分钟,效率太低,不能接受,实验成本170元

后来又购入充电式角磨机,力度适中,速度的话,如果磨片比较新,3CM的线,一分钟就可以

最终开出来的槽,力度没有掌握好,开过头了,失败

楼主:
第三次实验,总结之前失败的经验,购买需要的工具

之前开的槽,不是大了就是小了,还有不水平的,买个直角尺,成本15元左右

所开槽的测量精度也不够,把祖上留给我卡尺也拿出来

一看年纪比我还大

这下精度是有保证了,其实也不需要太高的精度

开完槽需要打磨,可是手中没有太大的锉刀,网上又买了一套,成功25元左右

工具买齐了,开干

楼主:
第四版,测量好各零件的尺寸,不水平的可以使用角度尺进行修正

听取网友的意见,先在四个角打个孔

听取网友的意见,使用报废的铁皮做为隔断,便于定位与开槽

使用小老虎钳卡死

小型充电式角磨机进行开槽

网友:
这种手工,固定的底座,平稳移动的X轴和Y轴,很重要。纯手搓,考验技术啊。。。

楼主:
第五次实验,再不成功,我都要蹦了,开好的槽再用锉刀进行打磨,最终的效果能接受

安装电子零件

后面板

前面板要安装开关的表头的,结果开槽的过程过于漫长和痛苦,先不做了

网友:
1mm厚的很容易啊,划线再用手电钻打一排孔再上锉刀修整

网友:
现在都2023了,直接用激光切割了,至少上水刀,几秒钟搞定,整整齐齐。

网友:
四个角打孔,然后用曲线锯

网友:
拓尔T12挺眼馋

网友:
有这么多钱,买个带滑台的 台钻,干活它不漂亮么,如果不是想量产,五金加工那边激光 水刀随便切,价格也很便宜

网友:
如果只是开这么大的槽,难度反而不大,难度大的是又窄又深的那种,导电的找线切割,不导电的,激光能做的找激光,激光也不能干的,该扔哪就扔哪去吧

楼主:
使用的工具

最终的制作,带隔离功能检修插座

隔离部分,两年只开好了两个槽,过程过于痛苦,所以只开后面板的

前面板的,线已经画好了,等有好的工具或者更好的方案了,再进行开槽处理

网友:
手工做的就是先画标线在打孔,最后干磨,或者最后用小台锯切割

网友:
我有20多年的各类工具经验跟你讲过你也不信。你这种孔开的方法有几种.工业上那肯定是冲孔机。批量生产。  家用的话你可以用加长直磨机配合切割片,切你这玩意分分钟就搞定了。然后再用小的旋转锉刀修整,我给你讲的这办法三毫米的钢板都能干穿,且不是很困难

网友:
最后一版真漂亮,看着象机加工的了

网友A:
长见识了,楼主真执着。
做这种手工太累了,是我就换塑料外壳了。
不过看变压器,太重,一般的塑料外壳怕是强度不够。

网友:
网上有代加工的,不贵

网友:
先划线,沿线打孔,把中间部分去掉,用锉刀修整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见识了,楼主真执着。
做这种手工太累了,是我就换塑料外壳了。
不过看变压器,太重,一般的塑料外壳怕是 ...

检修插座部分使用是塑料外壳,隔离变压器至少有20斤,还需要需要金属外壳,更新的最终效果,你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