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个9v路由器电源(BN035-A05009C)

楼主(2023-08-11):
孩子说路由器突然不能用了,正好还有一个备用的换之,今天正好有时间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没有螺丝超生波焊接的

电源牌子,用论坛打法榔头➕毛巾那是轻轻几下,完美打开

板子正面,反面

测整流后没有短路

加电断开电源后整流电容电压下降缓慢,感觉电源芯片没工作

电源芯片为LNK364

正好芯片也到了换之

换完后加电还是没有输出,完了可能不是芯片的毛病,只能陆续查

后来查芯片D脚也就是3脚没有电压

仔细观察板子发现变压器引脚铜箔有断裂处

焊接完成后观察没有断裂的地方了

最后加电测量有输出了,完美修复。

以为芯片没工作是损坏的原因,没仔细发现铜箔有断裂处,芯片各引脚电压也没都量全,就换了芯片,多走了弯路,下次要仔细一步一步来避免走弯路了。

网友A:
如何断的???没看出来,补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断的???没看出来,补焊就好了

最大的可能是摔得,变压器没有用胶固定,重摔后铜箔连接变压器引脚断裂。

网友:
再买一个也不贵,或者直接上12V的电源

网友:
同意楼上,可能当时能用,用一段时间热涨冷缩彻底开了。

网友:
腾达和水星路由器喜欢这种电源适配器

网友:
我还以为是低压端整流的二极管挂了呢。
高压端整流好像只有两个M7二极管。

网友:
现在这种电源基本没啥技术含量了吧

网友:
正规厂家电源别的不说安全还是有保障的。

网友:
9v路由器电源以前都是变压器式的,比较笨重,现在的轻巧多了

网友:
用不坏摔坏,以后注意千万别摔。

网友:
9V0.6A估计是腾达路由器的,9V0.85一般是TP的。

网友:
这是说原芯片也没坏的吗

网友:
修理认真好

网友:
哈哈,这类电源最怕摔,最近修个9v,500ma的电源,测的输出的二极管坏了,后来还发现铜箔有断裂

网友:
用料太差了吧

网友:
小功率的,变压器个头是亮点

网友:
芯片算是白买了,猴年马月才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