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136B+改手动量程触摸按键

楼主(2023-08-11):
看了老张的帖子终于忍不住对136B+下手了,淘宝花了不到1块买了个触摸按键开干,芯片71脚接触摸信号,没有放在HFE那里,太狭小触摸不灵敏,放在VΩ插口上方,唯一的毛病就是不经意手握会感应到,量的时候需要注意下屏幕,补充一下,就是我上个帖子在线测量274贴片电阻自动挡数值127KΩ,有了手动量程后可以在MΩ档准确测量

网友A:
这个牛屎是什么型号的,不知道其他型号能不能改手动量程,自动的跳的太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牛屎是什么型号的,不知道其他型号能不能改手动量程,自动的跳的太慢了 ...

好象是ES277

网友:
这个表,你们都玩得这么熟,佩服佩服

网友:
使用频率比较高的改动一下挺好,比较方便。

网友:
其实优利德如果能套用UT890D+的外壳给136B+就好了,

网友B:
怎么改的,让我学习学习

网友C:
想知道改前后效果对比咋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怎么改的,让我学习学习

原贴是另一位坛友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472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贴是另一位坛友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4725-1-1.html

对老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改前后效果对比咋样

好用,不按的时候自动挡,按了手动调量程

网友E:
那可不是老张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可不是老张

我也忘了在哪看到的不是老张就是2000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可不是老张

那可没有老兄这水平

网友(2023-11-07):
电阻档自动量程,是否也可以测零火线对地线是否有轻微漏电呢?

网友(2024-01-27):
自动和手动有啥区别呢 对于新手来说弄个触摸开关也不错

网友(2024-07-11):
是三根飞线改的触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