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家用,硬路由足够了

楼主(2023-08-11):
查了下软路由各种参数,由于软路由都靠CPU转发数据包,转发效率显著低于硬路由,毕竟硬路由有专门的数据包转发芯片,速度快、能耗低、效果高。

网友:
就看你需要流控跟行为管理没有

网友:
现代的路由器已经不光是做转发了,各种应用在上面跑

网友A:
只是简单的一个上网功能的话,家里就买个百来块的就够了。再简单点。光猫自带的路由功能都够用了。。

网友:
自用redmi Ax6000 路过,很多刷OP的,自己家用懒得折腾了~

网友:
简单的上个网,确实不需要搞那么复杂 的

网友:
家用带 WIFI 功能的路由器在本地几乎都普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简单的一个上网功能的话,家里就买个百来块的就够了。再简单点。光猫自带的路由功能都够用了。。{:013: ...

光猫一般不给IPV6,也不能唤醒内网机器

网友B:
玩软路由的,基本都是all in one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光猫一般不给IPV6,也不能唤醒内网机器

这就不是简单的上网功能了。。

网友:
软路由玩的是实力,硬路由玩的是财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不是简单的上网功能了。。

还好,我用硬路由开启了IPV6、DDNS、远程唤醒W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软路由的,基本都是all in one的

确实,大部分都是顺带搞个软路由

网友:
大多数没必要搞那么复杂的

网友:
家里几口人上个网,实在是没什么必要搞个软路由,并且这不是一般人会玩的。再说了,上个网用个软路由电费都要高好多。而在家用电脑或手机上个网不管用硬的还是软的,你体验都是一样的。不过,如果家里是水电你会快些,如果是火电你会慢些,这是有区别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光猫一般不给IPV6,也不能唤醒内网机器

现在都给了,如果是古老的光猫是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都给了,如果是古老的光猫是没的。

之前都是给提供IPV6的,但今年好像突然关闭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猫一般不给IPV6,也不能唤醒内网机器

坐标广东某沿海城市 现在IPV6已经普及 光猫是华为的XGPON猫

如果只看转发 软路由是不行的

网友:
我都用光猫自带的路由后面挂个5口交换机就够用了

网友:
这标题就OK了,,普通家用,硬路由足够了。。。普通家用,一般运营商定制的就够用

要好用,,那就是钱多人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