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随手拆一个烟雾报警器

楼主(2023-08-11):
不知道为什么在那里滴滴叫,是没电了吗?
买了块电池,买错了,拆下来的是cr14505 买成er14505了,电压也不对,能用吗?

网友:
看着挺复杂的,还有子板

网友:
看一下电池的电压一不一样,如果一样安装上还响,可以用电吹风吹一下

网友:
烟感传感器是光电的?    看着还挺高级。。。

网友:
这还带IOT模块呢,东西不错。

网友:
这是啥原理?有探头嘛?和米家霍尼韦尔的不一样

网友:
带收发报警的卡槽

网友:
这玩意好像有使用年限,超过年限也就废了

我家厨房那个也是自己喜欢叫着玩,所以就直接给它断电让它休眠了

网友:
与消防专用的烟雾报警器差不多,只不过这个是无线的

网友:
电压不对,,大部不能用的,,低了可能不能正常工作,,高了易烧坏板子

网友:
CR14505标称电压3V,ER14505标称电压3.6V,用ER替代CR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迷宫盒式光电烟雾传感器

网友:
居然是这种电池,不是9V电池

网友:
高级烟雾报警器

网友:
这报警器还挺复杂。家里厨房的可燃气体报警器一直在耗电,闪灯,但是没响过

网友:
比以前有特殊元素安全,14505是不可充电锂亚硫酰氯电池,电压差不多应该能用,再不行尝试改检测电路,

网友:
这种关乎安全的设备还是直接换了吧

网友:
辐射!注意辐射!

网友:
做工真不错 用料扎实

网友:
烟雾传感器报警器,用料似乎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