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奇葩的RX8025T

楼主(2023-08-11):
手头的几只RX8025T,是去年从某宝上通过廉价入库的,当时的价格是0.88/P,国产新片。
近日才真正开始拿出来应用,也就是说芯片是直接设计到SC92F84的测试板上的。本次之前,RX8025T在打样的独立模块上已经经过测试正常。这次没想到奇葩的问题来了!
问题出现之后,不敢怀疑是单片机或软件的问题,所以将RX8025T吹下焊到以前打样的模块板子上,然后接入STC12C实验板进行进一步调试。
这是正常的RX8025T时分秒数据显示:
而这只RX8025T显示的数据却是:
也就是说,读出的时和分数据,都成了秒了!
RTC芯片,要么你就是读写正常,要么就是读不出什么有效数据,即在启动运行的情况下,秒的数据永远是不变的,但这只RX8025T,奇葩就在于:秒的数据会变化(说明内部振荡器和计数器已在正常运行),但分和时的寄存器也跟着秒的节奏在累加!这种现象,的确是第一次见过的。
通过各种测试,证实这只RX8025T的秒分时寄存器均可以读写。分的寄存器(0x02)写入数据,然后读出,随即读出的数据是写入的数据。如果隔一、两秒再读出,那就是累加后的数据了。
廉价的东西就有它廉价的道理!哎,算了,这是贪便宜应得的。

网友:
天上一天,地上一年,说的就是这个事吧?

网友:
这是逻辑错误了吗

网友A:
说到底,这个模块属于一个厚膜模块,里面是一组元件组装起来的。

或许是不分功能坏了,导致输出同步了。

网友:
看情况只能当晶振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到底,这个模块属于一个厚膜模块,里面是一组元件组装起来的。

或许是不分功能坏了,导致输出同步了。 ...

让楼主开盖瞅瞅?

网友B:
去年也买过十个都不能用,这东西还得买进口拆机的。

网友:
来来来,开盖开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也买过十个都不能用,这东西还得买进口拆机的。

是的,进口拆机的也不贵

网友(2024-08-22):
典型的软件出错拉

网友(2025-03-18):
这应该就是一只晶振套壳的芯片

网友:
厚膜电路新的封装罢了。

楼主:
现在我基本上知道有可能的原因,不过,还没有时间去验证想法

网友:
既然这样了,这个秒准不准也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