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立秋之后第二贴,打理后的munivolt dt-830万用表!

楼主(2023-08-11):
打理前的图片。

洗刷刷之后,感觉现在的外观还行,转盘里面管定位和咔咔响的,由于断了一个,昨天自以为粘住了,不曾想一装机扭一下又断了。只是转盘转动手感稍微差一点,简单地测试了一下,测量速度和精度还行,测量速度真的好快,有两台老表测量对比,表笔不太配套,但从后面拆掉后盖又能插的很好!

网友A:
感觉,是你那个塑料件老化了。
断截面太小,粘力不够

网友:
焕然一新,还不错,有时间也清洁一下我的dt890a

网友:
老货耐造啊,打理一下像新货一样,难得的是液晶没有漏液

网友:
焕然一新,可惜塑料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你那个塑料件老化了。
断截面太小,粘力不够

是的啊!有什么更好的处理方式吗?

网友:
以前的老电路板铜皮厚,也耐烫,我修了好几块这个型号的表

网友:
以前处理过这种问题,记得是断面两边用细钻头钻眼,涂胶,然后把大头针插进去。

网友:
我有台贵州产的DT830HR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啊!有什么更好的处理方式吗?

是不是可以
找那个比订书钉略细一点的钢丝,做成门子框
慢慢加热、烫进去,然后再包上胶

网友:
古董系列不便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