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类似光纤收发器的东东

楼主(2023-08-11):
       本月初,合作的同行差人送来一个疑似网络光纤收发器的东西,来人说,不通电。于是就有了本次拆机帖子。

       这个机器看起来比较高端,而且电源还是彼此各自独立的交流电源,不通电先检查左右两路电源的保险,没有发现问题。通电前面板指示灯都不亮。那就拆吧,由于第一次拆,不懂,见螺丝就拆,走了很多弯路,后来发现只要拆掉后面的尾部那些螺丝就可以了。拆开后盖板,目测发现是左右两路彼此独立的开关电源,目测两边次级都有电容鼓包。同时发现,通电,右边的电源指示灯可以亮,左边的电源通电没有反映。经过拆下两个电源,发现就是一普通的5v18A的电源。先修哪个指示灯亮的 那个。直接更换3个10v4700uf电容,通电试机,问题搞定。左边那个比较复杂,打开电源盒,检查发现没有明显损坏的问题,通电后次级没有输出,断电后检查整流滤波电容300v电压缓慢下降,放电后,检查芯片外围,没有发现问题,直接更换芯片,原机芯片为UC3843,咱们有,更换UC3842,并及时更换掉鼓包的3个10v4700uf电容,通电后成功点亮。至此维修结束。

这是修好后的样子

这是背面,采用彼此独立的双电源

而且还是彼此独立的电源开关

拆开的样子,这是顶部

这是左边部分特写

这是右边

这是全貌

取下后盖板,就可以轻松取下电源

该机把5v的电源还要经过一个大肖特基二极管整流后再送入主板

为了防止电源拿差了,右边电源标注右字

取下电源盒的上盖,整个电源展现在眼前

主板全貌

板子背面,由于是电源板估计也是早期的,所以没有看到使用贴片原件

这是电源盒外壳,散热兼外壳

这是准备安装的时候拍的

准备安装

网友:
光纤收发器机架

楼主:
哦,原来如此,感谢先生热情耐心回复,

网友:
收发光纤信号用的吧

网友A:
这是光纤收发器

第一次看到是放在机架里面这种_U(代表1~9任意数值)数量的设备
不过机房里大多数-48V电

网友:
电源好厚实,就是这板子好像切割过,丝印上的电阻标记R有的没有了一边

网友:
没看到怀孕的电容

网友:
机架式的光收发机框,集中供电,时间长了,电源都坏

网友:
就是集中供电的光纤收发器,原来在监控上用的比较多。

网友:
可以双回路供电,电源散热器挺壮实的。

网友:
里面居然用了这么差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光纤收发器

第一次看到是放在机架里面这种_U(代表1~9任意数值)数量的设备

FTTB时代很多这样的,都是光纤到小区接PON或者转电,然后小区里整个机房上一套或几套这玩意将光信号传到楼栋里再转电接交换机,然后网线入户PPPOE拨号...

网友:
这个应该是集中式电-光转换器,到了远端再用一个光-电转换器回到网口。

网友:
电源做工还算可以散热够给力的

网友:
光纤收发综合

网友:
应该是电信机房的光纤收发机。。。

网友:
电源的问题,维修技术不 错

网友:
能修好,很不错呀!

网友:
就是光电收发器,不过有点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