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小电的充电宝

楼主(2023-08-11):
没有输出,亮红灯了,锁住了?拆开研究一下能不能破,有知道的吗?

楼主:
这个无字的8脚芯片和177这个管子,有研究的吗?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PCB是黑色的,跑线路费劲。

网友:
输出线看着好粗,这种共享充电宝要破解可不容易,换板是正道

网友:
根据英集芯的规格书,供电直接飞线即可。
无字的单片机,除非你收买小电公司,不然程序是不可能给你的。

网友:
很结实的样,破解不了

网友:
换板子还差不多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做工还可以,应该锁死了

网友:
会不会是霍尔和控制电路

网友:
听人劝吃饱饭,换板吧

网友:
换个充电宝的板子才能用

网友:
简单的方法是换板子

网友:
用料还不错,就是电流太小了。。

网友:
你找找ip5189英集芯片参数根据应用图改改就成把没用的跳过去

网友:
拆电芯用到别处或者换板比较省事

网友:
共享充电宝?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快充吧,最多就5V2A,做工用料还可以把